三菱PLC由FX1S更换成FX3SA后与步科MD204L通讯问题

楼主(2017-04-23):
由于FX1S停产,我用FX3SA替换后与步科的MD204L,无法通讯。请求在TP200编程软件上如何修改,我的版本是V4.7.14 这个软件设置里面只有FX3U系列没有3S 系列。

急急急急

网友A:
用别的型号代替  FX3G的好像可以

楼主:
也没有3G的。只有1S 2N 3U 系列

引用 网友A:
用别的型号代替  FX3G的好像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没有3G的。只有1S 2N 3U 系列回复内容:对:...

那你就下载一个最新版本的软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