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做通信断开报警6.55版本

楼主(2017-04-23):
请问:我想在组态王里面做通信断开后弹出报警界面,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检测通信是否断开不能在下位机做程序(什么在下位机做一个递增变量然后查询这个值多久变化一次判断是否断开连接这个做不了,下位机已经固定了,只能单纯的判断组态王上的数据不能和下位机有联系,而且下位机的数据不一定多长时间变化一次所以做不了判断数据多久变化的),只能通过设定组态王进行编写,我现在能看到的是通信断开后查询的变量显示“???”组态王肯定内部有判断通信断开的程序(要不怎么会显示“???”),但是不知道怎么做。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楼主:
找到方法了, 我查询CommErr寄存器就知道通讯状态了。CommErr=0表示通讯正常;CommEr=1表示通讯故障。还可以控制通信的连接和断开。很好用的寄存器。我用的是单片机ASCII驱动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