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器与工控机利用CAN总线连接

楼主(2017-04-23):
我们公司是生产AGV小车,现在我们有一个项目需要将四个驱动器(驱动器品牌是步科FD123系列的,)通过CAN总线与工控机连接。我想问各位大侠,连接时需要怎么去接线,中间是否要加CAN控制器?是直接把四个驱动器并起来接到接到工控机串口上面吗?因为我之前没有接触过CAN总线这一块的内容,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电机驱动器与工控机利用CAN总线连接请大家帮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驱动器与工控机利用CAN总线连接请大家帮一下!

4个驱动器的can口并联起来,然后接到您上位机的can口上就可以,can一般可以挂127个驱动器,只需要给4个驱动器分配不同的地址就可以控制,驱动器有相应的通讯协议!

本公司有can总线的驱动器,广泛用于AGV行业

深圳艾科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