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零线电流过大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7-04-23):
有关380V零线电流过大的原因,零线电流过大的原因有多种可能,LED照明灯、显示屏等非线性负载的使用都会造成零线电流非常大,这也是导致零线电流过大的主要原因。

LED照明灯、显示屏等非线性负载的使用都会造成零线电流非常大。

零线电流过大经常使得零线发热严重,可以用钳型万用表测量零线回的零线电流检查。

零线电流有两种可能产生:

1、三相不平衡造成,但是零线电流不会超过某一相。

2、三次谐波造成,零线电流不但超过相线电流,还会达相线电流的2到3倍。

同时零线电流过大还会引发火灾隐患,使用零线电流消除器可以解决零线过流的根本问题,零线电流消除率90%以上。

380v的零线电流过大是三相不平衡造成的吗?

三相不平衡是造成380v三相四线制中的零线电流过大的最主要原因。

零线就是为了防止三相负载不平衡时,引起相电压不平衡。

零线电流过大的原因分析

零线电流过大是三相四线供电,三相负载不平衡引起的。

解决方法:

把三相负载尽量平均分配,可以用钳形电流表卡三相电流是否平衡。三相负载平衡零线上是没有电流流过的。

380v电零线电流很大是怎么回事?

零线电流过的原因只有两种可能性:1、三相电流不平衡引起;2、三次谐波电流造成。

当三相电流平衡,零线电流比相线电流还大,肯定是由3次谐波电流造成,并且,3次谐波电流含量超过34%。

3次谐波电流由于矢量的方向与角度一致,无法三相抵消,3相所有的3次谐波向零线叠加而成。

网友A:
谢谢大师的精髓学习了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