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故障求助

楼主(2017-04-23):
一台s7-300PLC,上电后,cpu上的5个灯全部一直在闪,cpu过不了自检,无法工作!有大神们维修时,碰过这现象吗?不知那个地方元件坏了!

网友A:
几年前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西门子公司检测后说是无法维修报废了。

网友B:
这个难修吧。

网友C:
这个之前那也遇到过,说是主板出问题,换一块和买新的差不多,后来就更换了新的了

网友D:
   5 灯全亮的话,基本上是 CPU 主板坏了,维修价格就是和买二手一样的呆

网友E: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或者你的CPU是假的吧 可以找西门子客服咨询一下

网友F:
报废了,重新买一个吧,没办法

网友G:
CPU主板出故障了.

网友H: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基本上是 CPU 主板坏了。

网友I:
打西门子电话问一下,查手册看一下,这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应该是坏了

网友J:
有碰到过一次,是储存卡出问题,试一下格式化储存卡后重新下载程序,在格式化前要切记先下载原程序

网友K:
说明PLC已经自检了 只是检查到了故障  确认一下是不是存储卡的问题

网友L:
CPU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不放卡看看报警有什么变化

网友M:
如果手头有相同型号好的PLC就好了,可以拆开更换卡件,直到找到故障卡件

网友N:
最大的可能是CPU出了故障,建议更换CPU吧。

网友O:
应该是CPU主板出问题了!

网友P(2017-05-28):
我的断电重启就可以了

网友Q:
建议更换新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