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通HMIMT6050i和欧姆龙CP1LPLC通讯不上问题请教

楼主(2017-04-23):
各位好!本人现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威纶通 MT6050i触摸屏和欧姆龙CP1L(40点)PLC进行通讯,但是现在程序写好以后,PLC和HMI通讯不上,导致HMI上边的一些元件无法显示。怀疑点有三:

1)有可能PLC RS232程序写的不对;

2)触摸屏程序写的不对;

3)串口线缆不对;

由于用的笔记本,笔记本上无232口。也没有其他232通讯节点,没法进行交叉验证;所以想麻烦一下各位帮忙看一下程序,先排查一下程序哪里设计的不对。谢谢~

PS:

1)欧姆龙PLC用的RS232协议,串口1; 通讯参数:9600,8,1,E;

2)HMI通讯参数设置也是9600,8,1,E;

相关PLC程序以及威纶通程序地址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gfrCSnx

网友A:
建议楼主先检查一下通讯电缆吧,能否将你的通讯线接线图发出来看一下

网友A:
plc这边发送,接收和公共端要和触摸屏的对应,然后还有几个针脚要短接的,好像是46,78这些吧,具体要看下才知道,你看看是否是plc这边没短接,还是发送接收接反了。

网友B:
1。数据线是否正确

2.端口设置是否正确

3.通讯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C:
看一下触摸屏随机那张纸的针脚供图,再连接欧姆龙PLC就行了,很简单

网友D(2018-04-05):
应该是通讯电缆,或者通讯端口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