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绞车控制算法帮助

楼主(2017-04-24):
                         控制算法需求

1、结构示意图

2、控制算法示意图

3、说明

   需求:改变刹车力的大小,使重物以设定速度下放。

寻求控制算法,

4、报酬:    报酬再议

网友A:
为什么要用485通讯呢?可以用高速计数器读取编码器的数值啊,在程序里内部运算

网友B:
对啊为什么要用485通讯呢?可以用高速计数器读取编码器的数值啊,在程序里内部运算

网友C:
电机为什么控制不了下放速度呢?电机在使能情况下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速度来运行的呀!

如果用刹车片的方式,随着摩擦的增加,速度可能会变化的,反而不可靠的!

另外每一款控制器都会有调整输入接口的,可以把编码器直接接入,引入程序中,通过相应的计算再通过模拟量输出口输出电压或电流值,这样的应用很成熟的,不算新课题!

网友D:
绞车升、放重物为什么要这样控制?只要用变频器就可以了,是变频器典型应用,而且非常简单。

楼主:
大家好,谢谢各位的回复,我们选的编码器是485通讯的绝对值编码器,这个编码器的好处是掉电后,编码器数值不复位,可以继续之前的操作。我们用这个编码器计算绞车放绳子的长度,同时也用它来计算放绳速度。所以用485通讯。

至于用变频器或控制器等方式我们测试过,由于电源或功率问题,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我们就采用了目前的用刹车控制下放的方式。

但由于下放时电机是不工作状态,如果不控制,就是自由落体状态。所以为了达到较好的下放效果,下放速度的计算需要快、准,但我们自己没做到,快了就不准,就更没法控制刹车力度。

以上是我们目前状态,欢迎各位提出好的建议。

请各位看看怎么能帮我们解决,给出可用的算法,谢谢。

网友E:
有变频器最好,如没有,则需测出刹车的最大静摩擦力。电压0到5v ,每隔0.2v ,测一次摩擦力。列成图表,画成图像,可用几段直线来拟合它。把直线函数存入plc 。重物知道重量最好。可以直接算出所需的摩擦力,再算出刹车电压。如不知重量,先输出最大电压,慢慢减小电压,当摩擦力小于重量,重物加速。当速度合适时,加大电压,使摩擦力等于重量,重物匀速运行。快到目的,慢慢加大电压,使重物减速,最后停止。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D:
想用这种方式控制刹车阻力矩,你选的刹车装置有那么高精度吗?如果是磁粉制动器,还有考虑执行的速度,能否跟上下放速度。

网友F:
可以用PID来控制呀,就相当于磁粉自动控制系统。

网友G:
这个其实用工控速派的话,或许有所帮助啊!!!!!!!!!!!!

网友H:
楼主的意思看明白了 用485通讯虽然速度达不到 但这个工艺对速度要求不是太高 所以485通讯没啥问题 技术上方案是可行的 关键问题应该是出现在算法上 感觉你把问题复杂化了 你的目的是平稳下降 而不是要求立即达到设定速度 简化下工艺问题就简单了(这里刹车的理解对不对先确认一下 刹车在最高点是不是抱死的 然后慢慢松开 下放?) 过程为(1)人为设置梯度给定的方式给出电压输出控制刹车,让滚筒加速下降,例如刹车出力从100%,每间隔3秒下降5%,这里的间隔时间和下降幅度自己调试设定,比如考虑重物重量乘以系数或不考虑也无所谓 (2)投用PID调节,但这个时候的PID要做处理,故意放大比例,减少积分,作用是稳定下降速度(3)当速度小于设定速度且误差在10%的范围内投用PID调节(4)当下降到距离目的地一定距离时启用定位PI调节。

网友I:
建议使用pid控制,几乎每家plc都有自己的标准pid功能块,楼主可以找一下,一般来说只用PI控制应该就能实现了。

网友J:
楼主的设备跟我们的设备一部分类似,我们提升大约2吨的重物,用的是变频器控制,加制动电阻,加刹车片,效果还可以。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楼主:
各位好,感谢各位的回复,你们的回复给了我们很大启发。

但我们领导认为大家的回复还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的问题,认为是我没将事情说清楚,所以领导将需求更改成现在的需求,希望大家能更加清晰理解我们的需求。

现在问题还没有结束,等结束时我再给大家分。

我们领导的要求是找一个控制算法,大家说的PID调节等算法可能可以,但我们是用主板自己写的嵌入式程序,不是用的PLC或其它控制器,所以算法得自己写。我们自己经验不足,寻求帮助。

希望大家能提供相应的算法,无论什么算法,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就好。

如果谁有算法,我们可以给予一定的报酬,谢谢。

注意:我们的传感器是位置传感器,不是速度传感器,速度需要自己计算。我们自己计算频率快时,速度计算不稳。

  重物最大重量应是260公斤。

                     谢谢大家

网友J:
这里有个研究的文章https://wenku.baidu.com/view/ecc65cfad15abe23482f4d6d.html?from=search你可以借鉴一下,想要匀速运动并且速度可控,前提是加速度要消除掉,消除的办法是用制动器,制动器上有个最大制动扭力,考虑到力与加速度的关系,消除掉加速度即可,理论上是行得通,现实中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实时的速度你可以100MS取一次,进行与设定值比较,当等于大于时开始控制,若控制不理想,你可以控制提前或者控制制动力输出大一点(建议提前控制)PID来控制的话,效果就比较明显的了。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K:
算了一下仅供参考 对你是否有帮助

网友L:
我个人感觉,遇到问题,一条路走不通,可以换另一条路来走.

先说一下你现有方案,就是你找到好的算法,刹车的磨损,动磨擦,惯性等也不好解决.

另一方案:不用刹车,改为涡轮蜗杆减速机带动滚筒,用变频器控制电机,位置编码器反馈位置和速度,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控制是不是更精准,也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