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一个口如何进行485232通信

楼主(2017-04-24):
刚学MCGS,今天遇到了一个问题。我想用一个MCGS  TPC7062KX 进行485与PLC通信,也同时用232和信号处理板进行通信。结果只能232和信号处理板进行通信,却不能与PLC通信。他们之间的通信线是自己做的。如果用市场上PPI485线把PLC和MCGS连接起来,可以控制PLC工作,但却不能采集信号处理板的信号。

楼主:
    听我学长很模糊的说,需要在MCGS里设置一个地方,设置哪种通信方式,但是我并没有找个那个设置的地方

网友A(2017-08-03):
积分赚积分赚积分赚积分赚积分赚积分赚积分

网友B(2017-09-16):
努力努力。。。

网友C(2017-10-21):
设备组态-通用串口父设备-串口端口号

0-COM1:2(RS232 RXD);3(RS232 TXD);5(GND);

1-COM2:7(RS485+);8(RS485-);

网友D:
现在应该都解决了吧

网友E(2017-12-28):
管角要对应的到

网友F(2018-01-31):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转积分的,怎么挣够积分啊?

网友G(2018-03-20):
同问,积分怎么赚的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转积分的,怎么挣够积分啊?

网友H(2019-07-30):
MODBUS串口转发

网友I(2019-10-05):
按时发发发的说法是第三方佛山市

网友J(2020-02-13):
是不是要建2个父子设备后 在子设备里分别选择COM1 CO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