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Q03U接上触摸屏和USB连接电脑后线发热

楼主(2017-04-25):
各位大侠好

最近一台机发生一个这样的问题

三菱PLCQ03U通过RS232线接上触摸屏和MIN USB线连接电脑后

这两根线发热产生过流保护

附件是连接的线路图

网友A:
我也遇过这样的情况 把我的电脑USB端口给烧坏了。原因是PLC 的COM接的是24V

楼主:
PLC的COM口24V从哪里来的?PLC上面的Q61电源不只有5V的电压么?我的触摸屏烧挂了,你是怎么解决的?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过这样的情况 把我的电脑USB端口给烧坏了。原因...

网友B:
发热很大,基本上是短路了。仔细看下说明书和接线。仅供参考

楼主:
查出来了,就是PLC的通讯口串出+24V电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过这样的情况 把我的电脑USB端口给烧坏了。原因...

楼主:
查出来了,就是PLC的通讯口串出+24V电压

引用 网友B:
发热很大,基本上是短路了。仔细看下说明书和接线。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