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分析下这台VD4的A想起火原因

楼主(2017-04-25):
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因,上下静触头和母牌完好,开关为厦门ABB公司的VD4,开关A相起火!邮箱13875882812@qq.com,请大神们帮帮忙

http://nfs.gongkong.com/Upload/BBSPicture/201704/20170425094410

网友A:
开关的额定电流,电机功率,动触点损坏程度,机器处于的环境,机器用途,机器运行在什么状态情况下发生起火?损坏的开关照片,机器全貌?你给的信息量太少太局部了,无法看清分析!

楼主:
这是现场图片,断路器为变压器出线柜,事发当天是星期天,学生公寓负载很小,据现场人员反应,断路器当时起了明火,中置柜柜顶泄压板被冲开,在进线开关保护跳闸后,火就自动灭了,保护电流I段动作,动作值为23A*12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的额定电流,电机功率,动触点损坏程度,机器处于的环...

开关额定电流是630-25,变压器出线柜,动触点没有损坏,正常运行当中,相关图片我已经补上。

网友B:
开关合闸没到位,造成A相接触面小、接触电阻大。长时间这样运行,使A相触头“过热-氧化-更热-进一步氧化”的恶性循环,最终烧毁。

网友A:
不是一朝一夕所造成应该有些时间了,如果其他的地方没有异常最大可能接触不良,很大可能安装或者通电之前没有清理干净以致接触电阻过大长期过热将接触面的紧固材料退火变质,接触电阻更大发热量很大而引起绝缘材料起火燃烧,过热保护作用,保护动作启动。这是个漫长的过程而没有发觉以致事故的发生。

网友C:
鉴于星期天学生宿舍没有多大的负荷,接触不良不可能导致损毁这么严重,最有可能的是该相已经击穿,或者对地引起瞬间对地电流导致烧毁。如果只是接触电阻大不会导致这大的问题的

网友D:
学生公寓负荷不定的!

应该是以前超载导致接头位置受到多次热冲击产生塑性变形导致接触不良异常发热,劣化循环导致绝缘破损,于是后果就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朝一夕所造成应该有些时间了,如果其他的地方没有异...

该配电房配有值班电工两名,每天定时进行巡视,事发前没有任何异常响声!

网友A:
因为是屉式开关很隐蔽不容易发觉,早期发热无声无息,当慢慢的发热量变大后首先将绝缘材料燃烧碳化这过程是一个漫长时间。就像7楼分析原因最后对地击穿大电流燃烧爆燃,将柜顶泄压板冲开这在于当时负载量没关系,而是与击穿大电流爆燃有着很大关系,而这个爆燃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值班人员是无法发觉的,因为在这些开关没有测温装置而没法发觉温度的升高。

网友E:
检查一下接线端子有没有出现没有压紧的情况,造成电流值偏大,还有就是开关是不是偏大了,都起火了,电流肯定很大,怎么不跳呢?难道是开关出现异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接线端子有没有出现没有压紧的情况,造成电流值偏...

开关是VD4真空断路器,本体不带过流线圈,所以断路器没有跳闸

网友F:
应该是放电,常期放电造成这个触头绝缘性能下降,最终烧坏,查一下开关柜是否潮湿,我们这边也曾出现过,最后在高压室内加装了除湿机,当湿度超过50%时,打开除湿机

网友G:
检查相电压的电压值,是否是相电压选择不正确,比如220V用了380V的电

网友H:
是否是相电压选择不正确,

网友I:
检查一下电源质量,看看谐波 分量

网友J:
起火原因主要是由于发热严重,发热是由于接触电阻过大,也就是说接触面不够大。

网友J:
再有就是A相长期过载也是导致发热损坏的原因之一。

网友K:
  1. 电流整定值太大,

  2. 绝缘损坏,对地放电。

网友L(2017-05-31):
是不是连接松动导致过热的原因

网友M:
起火原因主要是由于发热严重,发热是由于接触电阻过大,也就是说接触面不够大

楼主:
回复内容:连接处没有发现松动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连接松动导致过热的原因

网友N:
有可能是虚接处,突然有过流。

网友O(2017-07-05):
原因简单:接触不好打火,负载过重,电线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