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电路改造施工方案

楼主(2017-04-25):
室内电路布线,要采用多路化的设计方式,做到空调、厨房、卫生间、客厅、卧室、电脑及大功率电器分路布线;插座、开关要分开设置,各分支电路上,应安装带漏电保护功能的微型断路器开关。另外,强电线路,要与弱电线路分开一定距离,电话通讯线缆、音响多媒体线缆、宽带网络线缆等弱电线路,应该设计合理,符合规范要求。

1、墙身、地面开线槽之前,先用墨盒弹线,以便确定位置。管子外侧与墙面之间,应留15mm左右的抹灰层,以防止抹灰施工以后的墙面开裂。

2、未经允许,不许随意破坏、更改公共电气设施,如避雷地线、保护接地、等电位联结,等设置。

3、电源线管暗埋时,应考虑与弱电管线等保持500mm以上距离,电线管与热水管、煤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小于300mm。

4、墙面线管走向,尽可能减少转弯,并且要避开壁镜,家具等物的安装位置,防止被电锤、钉子损伤。

5、如无特殊要求,在同一套房屋内部,墙壁上的开关,离地1200-1500mm之间,距门边150-200mm处,墙壁上的插座,离地300mm左右,墙壁上的插座开关,分别在同一水平线上,高度误差,小于8mm,并列安装时,高度误差,小于1mm,并且不被推拉门、家具等物遮挡。

6、各种强电、弱电插座接口,宁多勿缺,室内床头两侧,应设置电源插座及一个电话插座,电脑桌附近,客厅电视柜背景墙上,都应设置三个以上的电源插座,并设置相应的电视、电话、多媒体、宽带网络等插座。

7、电视、电话、多媒体音响、宽带网络等弱电线路的铺设方法及要求,与电源线的铺设方法相同,其插座或线盒,与电源插座并列安装,但是,强电线路与弱电线路,不允许共用一套管子。

8、所有入墙电线,采用直径16mm以上的PVC阻燃管埋设,导线占管径<40%空间,与盒底连接,使用专用接口件。

9、使用导线管时,电源线管从地面穿出应做合理的转弯半径,特别注意,在地面下,必须使用套管,并加胶连接紧密,地面没有封闭之前,必须保护好PVC管套,不允许有破裂损伤;铺地板砖时,PVC套管,应被水泥沙浆完全覆盖。

10、配线时,相线与零线的颜色应不同;同一住宅相线火线(L)颜色应统一,比如,相线火线,使用黄色,或者使用绿色,或者使用红色,零线(N)用淡蓝色,保护接地线(PE)用黄绿双色线。

11、线管穿线之前,应将直接头打上PVC胶水,以免进水。电源线穿管时,应将导线取直再穿管,不可中途拔、拉管接头;弱电线路中,穿线时用力时不可过猛,以免导线断心。

12、电源分支接头,应接在插座盒、开关盒、灯头盒内,每个接头接线,不宜超过两根,线在盒内,应有适当的余量。

13、音响线出入墙面,应做底盒。多芯电话线的接头处,护套管口,用胶带包扎紧,以免电话线受潮,发生串音等故障。

14、电视天线接线,必须采用分支器,并留有检查口。

15、管中电源线,不可有接头、不可将电源线,裸露在吊顶上或直接抹入墙中,以保证电源线可以拉动或更换。

16、导线连接坚固,接头不受拉力,包扎严密,采用螺钉(螺帽)连接时,电线无绝缘距离不大于3mm,铜芯线间连接,应用压接或绞接法,绞接长度,不小于5圈,裸露电线,必须先用防水胶带包扎后,再缠绕黑胶布,无绝缘层破损等缺陷,经检验认可。

17、穿管的电线、信号线、电话线等都进行检测,以确认是否线间短路、对地短路、断线等,确认无误后再进行埋线管。

18、单相两孔插座的接线,面对插座:左零右相(即,左边为零线,右边为火线),单相三孔,正上方为地线。所有单相插座,均符合“左零右相,接地在上”的原则。

19、插座、开关安装,要牢固,四周无缝隙,厨房、卫生间内及室内及室外安装的开关,应采用带防溅盒的开关。

20、空调供电,用16A三孔插座,高度在1500mm以下的所有插座,应安装具有保护挡板的插座,以免儿童触摸,卫生间内部,宜作局部等电位联结端子,插座采用防水防溅型,并远离水源。照明开关,应设在门外,镜前灯、浴霸,卫生间内部,宜选用防水开关。

21、为了生活舒适方便,卧室应采用双控开关,厨房电源插座,应并列设置开关,控制电源通断。

22、插座、开关面板固定时,应用配套的螺钉,不得使用木螺钉或石膏板螺丝代替,以免损坏底盒,开关安装方向一致。

23、配电箱,应根据室内用电设备的不同功率,分别配线供电;大功率家电设备,应独立配线安装插座。配电箱内的电线排列,要整齐,插座照明各路开关,要分清,压接配件齐全,压接导线的回转方向,要正确,断路器接线牢固,在断路器接线端子上,不得将不同线径的导线在同一端压接,配电箱分路,要平衡,要标明各个回路。

24、竣工后,提交一份标准详细的电路布置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