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产生的误差的原因

楼主(2017-04-25):
电磁流量计产生的误差的原因常见有以下几种:

    1、管内液体没有充满。由于背压不足或流量传感器安装位置不良,致使测试管内液体未能充满。当管内存在很少量气体时,则会使测量结果偏离实际值,造成小误差;当有很多气体存在时,则会出现测量值不稳定,输出晃动,此时测量值误差较大,不能作为正确结果。

  2、被测液体中含有固体成分。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仪表通常会出现以下问题:液浆噪声,电机表面沾染污垢,衬里被磨损或被沉积物覆盖,流通截面积缩小,导电沉积层或绝缘沉积腹杆电极或衬里,若沉积层有导电物质,流量信号很有可能被短路,使仪表出现故障。

   3、电极和接地环材质选择不当。因材质与被测介质不匹配而引发故障的电磁流量计与介质接触的零部件有电极与接地环,匹配失当除耐腐蚀问题外,主要是电极表面效应。电极能否可靠地检测流量信号,对流量计的性能至关重要。接地环起到与介质形成电的连接,通过接地线和零电位接通。当与传感器连接的工艺管道为塑料或内有绝缘涂层的管道时,必须安装接地环,否则会造成仪表不能正常工作。

   4、测试液体中可能存在结晶体。电磁流量计应慎用易结晶化工物料在温度正常的情况下正常测量,由于输送流体的导管都有良好的伴热保温性,在保温工作时不会结晶。但是电磁流量传感器的测量管难以实施伴热保温,因此,流体流过测量管时易因降温而引起内壁结上一层晶体。由于改用其他原理的流量计测量也同样存在结晶问题,所以在无其他更好方法的情况下,可选用测量管长度非常短的一种“环形”(oring)电磁流量传感器,并将流量计的上游管道伴热保温予以强化。在管道连接方法上,考虑流量传感器拆装方便,在一旦结晶时能方便地拆下维护。

   5、液体电导率超过允许范围引发的问题。液体导电率若接近下限值也有可能出现晃动现象。因为制造厂仪表规范(specification)规定的下限值是在各种使用条件较好状态下可测出的最低值,而实际条件不可能都很理想,于是就多次遇到低度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其导电率接近电磁流量计规范规定的下限值5,使用时却出现输出晃动。通常认为能稳定测量的导电率下限值要高1~2个数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