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ST30

楼主(2017-04-25):
西门子CPUST30,西门子SMARTPLC,西门子200smart一级代理,西门子广州代理商

西门子CPUSR20,6ES72881SR200AA0,S7-200 SMART,CPU SR20,标准型 CPU 模块,继电器输出,220 V AC 供电,12 输入/8 输出。

西门子CPUSR20

当选择上相应的功能时,设备在加工过程中的运行方式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功能说明如下: a) 驱动停止后Gap load 功能,当用户所加工的工件比较小和薄的时候,在加工结束后,因为工件表面平面度比较好,在上盘升起时会出现工件粘在上盘,随上盘一起升起的现象,给用户装载工件造成很多不便,影响加工效率。GapLoad功能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当用户选择了这个选项后,在最后一个加工步骤结束后,各驱动运转停止后,上盘只升起0.5mm,这样即使工件被粘起,也不会完全离开卡具。这时我们就可以选择通过上盘带旋转升起功能使工件留在卡具内或者通过附加的工件装卡工具将卡具和工件一起取出。b) 驱动停止前Gap load 功能:用户选择了这个选项后,在最后一个加工步骤结束时,上盘缓慢升起0.5mm,然后各驱动停止。上盘停止在升起0.5mm的位置,用户需要先按下红色停止按钮,然后用摇杆开关升起上盘。Gapload功能开启时要有一个是否同时开启冷却液的选项,如果选择同时开启冷却液,那么当GAPLOAD功能执行时同时开启冷却液,GAPLOAD功能结束时冷却液停止。如果未选择,冷却液不开启。c) 上盘带旋转缓慢升起,这个功能可以和GapLoad功能配合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设置这个功能也是为了防止工件被上盘粘起,当选择了这个功能后,上盘在加工结束后,会逆时针旋转升起,旋转的速度是5rpm。旋转的角度是20度左右。d) 上盘下降前开启冷却液,加工开始时在上盘下降前开启冷却液至设定时间到达,后上盘开始下降。e) 上盘升起后自动转出,加工结束上盘升起后自动转出到转出位置。f) 加工过程驱动速度可调整,选此功能后可在自动监视画面用上下箭头调整驱动在当前运行的加工步骤的转速。g) 加工过程压力可调整,选此功能后可在自动监视画面用上下箭头调整当前运行的加工步骤的负载/压力。h) 内销环计次反转,到达设定的加工次数后,内销环在下次加工中的转向自动与上次的转动方向相反,如此循环。i) 设定每步加减速时间,选中后按照画面中的加减速时间进行动作。j) 上盘平衡自动调整,选中后在上自动加工开始时,在上盘下降前先打开平衡调整电磁阀,在下降到位后关闭平衡调整电磁阀;在加工结束后,在上盘升起前前先打开平衡调整电磁阀,在上升到位后关闭平衡调整电磁阀,同样在GAPLOAD功能时也是先调整平衡再升起,升起后如果上盘旋转升起需要先关闭平衡调整电磁阀。S7-1500 支持在整个项目中使用符号表示,即全符号编程,例如,数据块中的数据元素在声明中仅分配了一个符号名称,但在数据块中并没有固定地址。 这样在访问这些数据元素时就可以充分利用 S7-1500 的高性能, 无需知道操作数的绝对地址,且可以避免访问错误,降低了编程和数据管理的复杂程度,可以最优化分配数据块所占的存储区。 以下是PLC变量表。

控制系统案例:西门子 <wbr>S7-1500 <wbr>及其 <wbr>E-Drive <wbr>产品的抛光机应用

以下是设置系统和时钟存储器。

控制系统案例:西门子 <wbr>S7-1500 <wbr>及其 <wbr>E-Drive <wbr>产品的抛光机应用

将MB256设置为系统存储器字节后, 该字节的M256.0M256.3的含义: M256.0( 首次循环) :仅在进入RUN模式的首次扫描时为1, 以后为0; M256.1( 诊断图形已更改) : CPU登录了诊断事件时, 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为1; M256.2( 始终为1) :总是为1状态, 其常开触点总是闭合; M256.3( 始终为0) :总是为0状态, 其常闭触点总是闭合; 时钟脉冲是一个周期内0和1所占的时间各为50%的方波信号, 时钟存储器字节每一位对应的时钟脉冲的周期或频率如表。 CPU在扫描循环开始时初始化这些位。

西门子CPUSR20

产品亮点

机型丰富,更多选择

机型丰富,更多选择

提供不同类型、I/O点数丰富的CPU模块,单体I/O点数最高可达60点,可满足大部分小型自动化设备的控制需求。另外,CPU模块配备标准型和经济型供用户选择,对于不同的应用需求,产品配置更加灵活,最大限度的控制成本。

To the top of the page

选件扩展,精确定制

选件扩展,精确定制

新颖的信号板设计可扩展通信端口、数字量通道、模拟量通道、在不额外占用电控柜空间的前提下,信号板扩展能更加贴合用户的实际配置,提升产品的利用率,同时降低用户的扩展成本。

To the top of the page

高速芯片,性能卓越

高速芯片,性能卓越

配备西门子专用高速处理器芯片,基本指令执行时间可达0.15μs,在同级别小型PLC中遥遥领先。一颗强有力的“芯”,能让您在应对繁琐的程序逻辑,复杂的工艺要求时表现的从容不迫。

To the top of the page

以太互联,经济便捷

以太互联,经济便捷

CPU模块本体标配以太网接口,集成了强大的以太网通信功能。一根普通的网线即可将程序下载到PLC中,方便快捷,省去了专用编程电缆。通过以太网接口还可与其他CPU模块、触摸屏、计算机进行通讯,轻松组网。

To the top of the page

三轴脉冲,运动自如

三轴脉冲,运动自如

CPU模块本体最多集成3路高速脉冲输出,频率高达100KHz,支持PWM/PTO输出方式以及多种运动模式,可自由设置运动包络。配以方便易用的向导设置功能,快速实现设备调速,定位等功能。

To the top of the page

通用SD卡,方便下载

通用SD卡,方便下载

本机继承Micro SD卡插槽,使用市面上通用的Micro SD卡即可实现程序的更新和PLC固件升级,极大地方便了客户工程师对最终用户的服务支持,也省去了因PLC固件升级返厂服务的不便。

To the top of the page

软件友好,编程高效

软件友好,编程高效

在继承西门子编程软件强大功能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多的人性化设计,如新颖的带状式菜单,全移动式界面窗口,方便的程序注释功能,强大的密码保护等。在体验强大功能的同时,大幅提高开发效率,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To the top of the page

完美整合,无缝集成

完美整合,无缝集成

SIMATIC S7-200 SMART可编程控制器,SMART LINE触摸屏和SINAMICS V20变频器完美整合,为OEM客户带来高性价比的小型自动化解决方案,满足客户对于人机交互、控制、驱动等功能的全方位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