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输送平台如何控制

楼主(2017-04-25):
如图,公司准备做一个货物输送台,领导要求实现图里所示功能,手头只有和利时LM3109,求助如何实现

楼主:
图里可能不太清楚,再说明一下:

输送平台1-10货物对应控制箱1-10启动按钮

按下取出口1按钮选择取出口1,如需要货物6,按下控制箱6按钮,平台顺时运行,货物停到取出口1

如需货物1,按下取出口1按钮,再按货物1按钮,平台逆时运行,货物1停到取出口1

由于平台处于运行状态时,货物1-10位置有变化,要求选择取出口时,选择货物能就近顺时或逆时运行到取出口

目前手里只有和利时LM3109

其它方案也行,请各位高手出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