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位的统计

楼主(2017-04-26):
比如我要统计M0.0-M0.7中置1的个数。比如M0.0-M0.3均为1,M0.4-M0.7为0,那统计出来数值为4,这个数字存放在VB中就可以了。请问怎么办到的?

网友A:
判断最低位,如果为1,那么计数器+1,然后右移一位,继续判断,直至移动7次。

判断字也是如此,只不过移动15次,判断双字也是如此,只不过移动31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