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出现读数不准的原因和解决

楼主(2017-04-26):
涡街流量计出现读数不准的原因和解决

涡街流量计显示不准的原因主要有选型、安装和参数整定方向等三方面的问题,具体解决方法如下:

1、选型方面的问题:

有些涡街传感器在口径选型上或者在设计选型之后由于工艺条件变动,使得选择大了―个规格,实际选型应选择尽可能小的口径,以提高测量精度,比如,一条涡街管线设计上供几个设备使用,由于工艺部分设备有时候不使用,造成目前实际使用流量减小,实际使用造成原设计选型口径过大,相当于提高了可测的流量下限,工艺管道小流量时指示无法保证,流量大时还可以使用,因为如果要重新改造有时候难度太大.工艺条件的变动只是临时的。可结合参数的重新整定以提高指示准确度。

2、安装方面的问题:

主要是传感器前面的直管段长度不够,影响测量精度,比如:传感器前面直管段明显不足,由于FIC203不用于计量,仅仅用于控制,故目前的精度可以使用相当于降级使用。

3、参数整定方向的原因:

由于参数错误,导致仪表指示有误.参数错误使得二次仪表满度频率计算错误,满度频率相差不多的使得指示长期不准,实际满度频率大干计算的满度频率的使得指示大范围波动,无法读数,而资料上参数的不一致性又影响了参数的最终确定,最终通过重新标定结合相互比较确定了参数,解决了这一问题。

4、涡街流量计旋涡发生体迎流面堆积的影响

   如果被测流体中存在黏性颗粒,便可能会逐渐堆积在旋涡发生体迎流面上,使其几何形状和尺寸发生变化,因而流量系数也相应变化,因此在使用中要注意清理。

5、温度对测量的影响

温度变化对测量体几何尺寸变化的影响有两部分组成,一是旋涡发生体宽度发生变化引起的;另一个是管道内经变化引起的。消除此影响一般是对K系数进行修正。目前一些厂家的流量计已对温度的影响在软件中进行固定温度修正和实时温度修正。

6、涡街流量计配管内经与流量计内经不一致造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