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里的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2017-04-26):
    EC是电视机主供电压,当EC电压过高时,D导通,三极管BG导通,其集电极电位将由原来的高电平(5V)变为低电平,通过待机控制线的控制使电视机进入待机保护状态。

网友A:
这个电路谁想出来的呢?115V供电只能是21吋以下的CRT电视采用,修了40年电视没见过哪个型号电视机有这样电路。超压保护电路多数采用130V稳压管,并联在115V二端,超压击穿稳压管,使115V短路,实现超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