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21i系统1851反向间隙提前补偿

楼主(2017-04-26):
一台fanuc21i系统加工中心,1851参数已设置为0,Y轴手轮反向摇1丝时,主轴头Y向反向移动50丝左右,同时Y轴电机也是明显反向移动,正常应反向移动1丝或者不动呀?

楼主:
如果1851参数改为50,Y轴手轮反向摇1丝时,主轴头和Y轴电机会反向移100丝,怎么回事?

网友A:
是否有外接直线光栅全闭环系统,1851丝杠间隙背隙补偿用于无外接光栅,电机位置半闭环的间隙补偿,全闭环不起作用,因为位置检测全靠外接直线尺电机自动旋转调节是正常的因为丝杠等级比较低,可能1851原来就有数据存在时调节的直尺补偿一旦改变背隙位置参数就可能就会错乱。全闭环的需要另外的直线位置补偿调节需要定位仪工具参与调整。此时调节1851岂不乱了套。如果是半闭环的,你的参数21i可以正反补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