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中断怎么查看

楼主(2017-04-26):
ES2PLC与电力仪表通讯读取它的数据,用的COM2口,D1129设置100ms,需要一种情况就是在485通讯线断了时让MO动作,请问用什么办法?

网友A:
走PLC LINK通信,看M1392状态读取。走canopen DeviceNet总线更好,通信稳定效率高,通信状态监控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