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化锆氧传感器的原理及应用

楼主(2017-04-26):
第一部分氧化锆氧传感器工作原理

   一、氧化锆氧传感器产品简介:

   氧化锆氧传感器是利用氧化锆陶瓷敏感元件测量各类加热炉或排气管道中的氧电势,由化学平衡原理计算出对应的氧浓度,达到监测和控制炉内燃烧空然比,保证产品质量及尾气排放达标的测量元件,广泛应用于各类煤燃烧、油燃烧、气燃烧等炉体的气氛控制。它是目前最佳的燃烧气氛测量方式,具有结构简单、响应迅速、维护容易、使用方便、测量准确等优点。运用该传感器进行燃烧气氛测量和控制既能稳定和提高产品质量,又可缩短生产周期,节约能源。

   二、氧化锆氧传感器工作原理:

   氧化锆氧传感器是利用稳定的二氧化锆陶瓷在650℃以上的环境中产生的氧离子导电特性而设计的。在一定的温度条件下,如果在二氧化锆块状陶瓷两侧的气体中分别存在着不同的氧分压(即氧浓度)时,二氧化锆陶瓷内部将产生一系列的反应,和氧离子的迁移。这时通过二氧化锆两侧的引出电极,可测到稳定的毫伏级信号,我们称之为氧电势。它服从能斯特(Nernst)方程:式中E为氧传感器输出的氧电势(mv),Tk为炉内的绝对温度(K),P1和P2分别为二氧化锆两侧气体的氧分压。实际应用时,将二氧化锆的一侧通入已知氧浓度的气本(通常为空气),我们称之为参比气。另一侧则是被测气体,就是我们要检测的炉内的气氛。氧传感器输出的信号就是氧电势信号,通过能斯特方程我们就可以得到被测炉气氛中的氧分压和氧电势的关系。参比气为空气时,可表示为:式中E为氧传感器输出氧电势;Tk为炉内的绝对温度;P02为炉内的氧分压。我们的氧传感器产品带有自加热装置,一般温度保证在700℃,这样TK数值基本是恒定的,从而通过上式可以直接测量出炉内氧分压浓度。工程应用中采用标准气体来标定氧传感器输出氧电势E和氧分压浓度PO2的对应关系,这种方法也是目前公认的最准确、最直接的标定方法。

   QQ图片20170426105750

第二部分氧化锆系列氧传感器产品

英国SST 高温氧化锆氧气传感器

一、高温氧化锆氧气传感器O2S-FR-T2产品描述:

    O2S-FR-T2是高温氧化锆氧气传感器,量程为0.1~100%,可以在高达400°C的环境中工作,非常适合应用于锅炉燃烧控制、细菌培养、堆肥、发酵等领域。

       棒式氧化锆氧气传感器(氧探头)O2S-T2/O2S-FR-T2采用两个氧化锆盘,在其中间是一个密封空间。其中一个盘起的功能是可逆氧气泵,依次充满样品气和抽空此小空间。另一个盘用于测量氧分压差比率,得到相对应的传感电压。氧化锆盘作为氧气泵运行时,需要的700°C的温度由加热元件产生。氧气泵使小空间范围内达到额定的最小和最大压力所花的时间和环境中氧分压值具有对应关系。

二、高温氧氧化锆气传感器O2S-FR-T2 典型应用:

       典型应用于采暖锅炉的控制;工业生产过程的控制;航空行业飞机机载氧气发生系统的控制;汽车排气的诊断;厂用仪表;医疗供氧设备;工业烟道;氧含量的检测;燃烧器氧含量检测;制氧机;潜艇氧仓;氧吧;船仓,气调保鲜存储行业的氧气测量;食品包装行业保护气体的检测;发酵工业中剩余氧气的检测;生产过程中的保护气体(焊接、热处理);实验设备;生物技术和医疗系统中氧气的测试;任何氧气浓缩需要准确测定的场合。
 用户可以供氧气;检测环境空气中的氧气用户可以自行开发设计后续控制放大电路,也可使用原装进口配套的控制器O2I-Flex。

三、高温氧化锆氧气传感器O2S-FR-T2特性:

1) 非消耗性的氧化锆传感元件

2) 氧压范围2 mbar...3 bar

3) 高稳定性和精度,可测量0…100%氧

4) 对于其他气体无交叉干扰

5) 无需温度稳定

6) 内置加热元件

7) 允许气温温度-100~400°C

四、高温氧化锆氧气传感器O2S-FR-T2产品参数:

加热电压4.35VDC±0.1VDC(1.85A)
保持电压2VDC(0.85A)
泵阻抗@700℃**<6k
允许气体温度-100到250℃
气流速率0~10m/s
允许的重复加速度5g
允许的瞬时加速度30g

第三部分氧化锆氧传感器的安装

   合理的安装是保证氧传感器可靠运行的关键,许多使用问题均由于氧传感器安装不当造成的,希望用户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安装氧传感器请尽量考虑氧传感器的安装要求:

   一、采样测量点:

   确定测量点是首要的工作。应遵循如下几项原则:

   (1)选择的测量点要求能正确反映所需要的炉内气氛,以保证氧传感器输出信号的真实性,尽量避开回风死角;

   (2)测量点不可太靠近燃烧点或喷头等部位,这些部位气氛处于剧烈反应中,会造成氧传感器检测值剧烈波动失真;也不要过于靠近风机等产气设备,以免电机的震动冲刷损坏传感器;

   (3)避免放在可能碰撞的位置,以免碰撞损坏探头,保证传感器的安全;

   二.氧传感器的安装、连接方式:

   (1)氧化锆氧探头的安装可采用水平或垂直方式,垂直安装是比较理想的安装方式。不管采用何种方式,探头采样管引导板的方向应该尽量正对被测气流的方向,在初始安装的时候可以通过了解工艺确定基本方向。最终确定比较好的引导方向,需要在系统通电加热探头以后,旋转采样管方向,使用数字万用表观察输出氧电势的波动情况来确定。

   (2)氧传感器安装所用接头为专用法兰接头。如用户有其它类型的接头,只要安装尺寸相同,符合密封要求也可替代本接头。氧传感器的专用接头上,按要求需要配装石棉垫压接,以确保密封,否则因为一般炉内为负压,该处法兰接头处漏气会影响测量精度或造成信号波动。

   (3)氧传感器的信号引出线最好用屏蔽线,可以消除干扰。最佳方式是使用2根2芯电缆,一根2芯屏蔽电缆接氧电势输出信号,一根2芯KVV控制电缆接探头加热连接端;如果现场条件不具备可直接使用一根4芯KVV电缆连接探头氧电势信号和加热端。航空插头焊脚说明如下:1.加热控制信号连接探头航插1、2脚,我们已经引出红、黄两种颜色线,控制线可直接焊接连接;2.探头测量氧电势输出信号连接3、4脚,注意该毫伏信号连接的正、负极,4脚白色线为正、3脚黑色线为负,信号线也可直接与引出线对焊连接。(4)氧化锆氧探头的标气口一般检测的时候封闭,只是在标定气体的时候使用;吹扫气口连接气泵或者压缩空气管路,吹扫口进气一般用一个电磁阀等阀门控制,一定周期开启一次,通入气体吹扫采样管,探头正常检测时阀门关闭,不能有其他气体进入采样管。在此特别说明一点,使用厂方的压缩空气吹扫探头必须保证压缩空气中不含有水份,即对所采用的压缩空气必须进行气水分离处理。

第四部分氧化锆氧传感器的使用和维护

   一.连接加热控制:

   特别提醒:只有在氧传感器连接了加热控制以后传感器才能正常工作,冷态下输出的是随机信号,不代表任何意义!氧化锆氧传感器在接入加热控制以后,在室温条件下既可以开始正常的气氛检测。一般的探头调零就是在室温下,加热探头以后通过对空气的测量,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此时探头输出毫伏值,此数值就是该探头的零位偏差数值,在显示仪表中需要加入该零位偏差来修正仪表显示的氧浓度。

   二.新装或更换氧传感器时的注意事项:

   特别提醒:用户新装或更换氧传感器时,均应校正氧分析仪的氧浓度显示值。不进行此项工作,更换新的传感器后,氧分析仪检测的氧浓度可能会与实际浓度产生偏差,从而影响生产。

   氧浓度的修正原理及方法:

   氧化锆氧传感器直接测量输出的是被测气氛的浓度与标准空气差电势数值,我们称为氧电势,该电势数值在零点(即空气测量)时不同的探头起始输出电势就存在偏差,而输出电势经过模型转换输出氧浓度时也可能存在误差,因此在氧分析仪中对探头信号进行标定修正就是很必要的工作,否则显示氧浓度与实际被测气氛的氧浓度就会存在较大偏差,满足不了现场生产的需要,甚至误导控制影响生产。

   修正参数时可以参考最后附表提供的理论数值(该表为纯理论计算数值,工程应考虑偏差),对应工程实际对测量系统进行相应调校。具体的修正一般通过标准气体标定进行,方法是将计量核定确认的标准气体通过标气口通入探头,测量此时输出氧电势及仪表显示氧浓度,仪表显示氧浓度应该与标准气体浓度相同,存在偏差则修正仪表线性参数;标准计量要求最少使用三种不同标准气体标定系统,这样经过三次标定重复修正好系统线性,保证系统正常工作。

   三.积尘对氧传感器的影响及吹扫清除方法:

   由于氧传感器是长期在线检测测量的器件,锅炉等设备(尤其是煤燃烧炉或者烧粉窑炉等)产生的粉尘会堵塞导气采样管道,造成测量的气氛数值失真甚至无法测量气氛,此时必须定期对采样管中的积尘进行吹扫处理,吹扫时间的长短视积灰程度确定,这种吹扫方法要求氧分析仪具有相应功能或者配套使用氧传感器的维护装置,如果用户没有这些装置只能安装手动阀门控制压缩空气或气泵定期通入吹扫气口对探头进行除尘工作,但此时必须注意以下情况:

   (1)由于在吹扫的过程中,氧传感器的氧电势会下降,最低有可能会降到1、2mv,这时检测的氧电势不代表炉内的气氛,此点必须要注意;

   (2)吹扫空气的流量要保证能够去除积灰,吹扫过程中可注意氧传感器的氧电势输出值,如果氧电势值始终没有下降,表明空气流量太小,积尘没有清理,应予以调节或者检查吹扫管道,可能吹扫管道已经堵死;

   (3)吹扫口的通道是与炉内直接相通的,每次在吹扫完毕后,应关闭阀门堵死吹扫孔,防止因炉内负压空气进入,影响氧传感器的检测;

   特别提醒:在分析氧传感器的好坏时应将其视为一个单独的检测部件。在检测氧传感器的氧电势时应把与氧传感器连接的所有导线断开,用高内阻的数字表在氧传感器的输出端直接检测氧电势。通过检测氧电势,与正常使用时的数值相比较。

   四.确保氧传感器在保质期内正常地为您工作:

  氧传感器是一种很精密的检测装置,它的核心部件为陶瓷,而且长期在线工作,正确地使用和精心的维护对保证氧传感器正常工作是非常必要的。用户应按照本说明书的要求严格安装,正确使用和维护氧传感器。如果氧传感器出现故障,用户无法自行解决时,请立即与我们联系,我们将与您共同分析故障原因,及时予以维修。禁止用户自行拆开氧传感器,否则会造成无法修复的损坏,并将使保质期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