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rc示教器上内容上传plc

楼主(2017-04-26):
XRC示教器可显示机器人各轴的最大torque,这个数据存在哪个位置?如何查看或上传到plc?

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功能估计需要安川的修改系统梯形图才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估计需要安川的修改系统梯形图才能实现。

它能显示,应该有io点位或地址寄存吧?这个能查出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能估计需要安川...

 那你可以查看对应的并行IO说明书 中的 系统寄存器里是否有对应的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这个功能估计需要安川... 内容的回复! 那你可以查看对应的并行IO说明书 中的 系统寄存器里是否有对应的定义。

查过,没对应定义。才看看大家有没做过类似的

网友C:
这个功能估计需要安川的修改系统梯形图才能实现

网友D(2017-07-21):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通过总线可以上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