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使能问题

楼主(2017-04-26):
使能异常,软件上使能 开关打开,实际并没有使能,也无法jog。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同求

网友B:
使能脚定义没?

能强制使能吗?

网友C:
看什么型号的伺服了,如果是A2-F之类的总线型就不行哦!

网友D(2017-07-27):
楼主有没有解决了,我也是参数强制使能使能不了是什么问题

网友E:
得把16.17.18也置on

网友F:
报警都消除完了吗?应该可以。

网友G(2019-11-01):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同求

网友H(2022-09-27):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p2-10设 1使能

网友H:
台达B3-0421-L的伺服驱动器

设置P2.030为1

强制Servo  On

断电重启。

Servo  On 不起作用。

不知怎么解决。

请教老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