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一个输出点坏了,怎么用万用表测量

楼主(2017-04-27):
怀疑是PLC的一个输出点坏了,弱弱的问一下怎么判断这个点的好坏

网友A:
输出灯亮,如果是继电器输出,可以测通断。

网友B:
输出点都有LED指示灯的,看灯亮不亮。不亮的话就是坏了

网友C:
量输出电压,看灯亮有时候判断不出来,灯亮或者不亮,输出点电压没变化就说明点有可能坏掉了。。。。。。

网友D:
测量输出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