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扇形电缆线导体“翻身”技术解析

楼主(2017-04-27):
  较大截面的三芯或四芯低压电力电缆,导电线芯一般采用扇形结构,这可大大减小电缆的直径,节省电缆护层材料,使成本降低15%~20%,因此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过去在进行扇形绝缘线芯成缆时,有时线芯会翻身,这不仅达不到减小缆芯直径、降低成本的设计目的,而且会严重损伤电缆,影响电缆外观l为了防止线芯翻身,需频繁预扭线芯,不仅严重影响了生产率,而且会给预扭设备造成损坏。为解决这个问题,经从原理上反复论证和实际试验,我们发现采用以下一套简单的扇形滚压轮装置,可彻底杜绝扇形线芯成缆翻身的问题。

  扇形滚压轮角度的调整 3对滚压轮所组成的8个扇形, I如果都往绞笼轴心平移,其组合应接近于一个圆。成缆绞台时,以扇形线芯在扇形滚压轮中处于正对位置,不受过大的挤压为准。扇形滚压轮装置应可调节角度。

  预扭的调整以使扇形滚压轮前后的扇形线芯处于自然位置、不受过大的扭力为准。

  正常运行操作在正常生产成缆过程中使用扇形滚压轮,可不受在放线盘中的扇形线芯角度朝向的影喻,不受尉形线芯长度的限制,它在不使用预扭装置及不变动瑚形滚压轮角度情况下可杜绝翻身。整个调节过程最简单的方法是:先橙开痢形滚压轮,使用预扭装置生产;开顺后(只需生产2~3个节距长度)再按(1)和(2)所述方法分别调整,并固定扇形滚压轮角度和调整预扭,随即可开始正常高速成缆生产。

网友A:
发帖不要夹带隐形广告,容易被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