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与labview

楼主(2017-04-27):
求教刘工,如何使用labview来对galil运动控制卡进行控制?谢了!

刚接触DMC-2163运动控制卡,不知道通过labview如何实现该卡的控制。

网友A:
首先,安装一个galil的设置/调试软件。galil的所有控制都是通过它自身的两百多个指令来实现的。不了解指令,无论是使用什么软件都无从控制(请人定制的软件当然例外)。在这个调试软件中,可以先熟悉下基本指令的用法。

这个软件个人推荐galiltools。它不是最新版本的软件,但它是基本功能用起来来最方便的。而且兼容性也比较好,除了galil的标准品之外,对于一些代理商的定制产品也能识别。而且它还是调试界面和开发函数一体的。

接着,用这个设置/调试软件实现对控制卡的基本控制,比如参数的设置、状态读取、操作电机动作,以次来熟悉基本指令的应用。

还有,是学习labview的使用编程,这个我就没有什么建议了。

然后,参照官方的例程,建立labview程序与控制卡之间的通讯,按照控制要求发送相应的指令获得需要的反馈信息。

另外,对于运动控制本身要有点基本了解,否则可能会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不可实现的控制目标然后深陷其中不可自拔(比如要求速度阶跃变化之类的)。DMC-2163是一片以太网接口和RS232串口连接的控制卡,那么对网口和串口(看您喜欢哪个)的通讯也要有基本的了解。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您!

网友B(2018-05-28):
初学者急需资料学习,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