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和倍福系统优劣对比

楼主(2017-04-27):
公司产品研发阶段,主要涉及一个龙门同步的运动控制工艺和一些简单的逻辑控制工艺,需要一套电控系统,现在有西门子和倍福两套方案:

1, 西门子s7-1513F PLC+TP1200HMI+S120伺服控制+两个1FT7伺服电机

2, 倍福CX2020PLC+CP2912HMI+AM8073伺服电机+AX5140伺服控制

想找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两套系统的优缺点

主要从品牌,硬件,软件,性价比,稳定性,维护难易程度来给深度讲解一下。

网友A(2019-05-09):
本人熟悉西门子,倍福有一部分了解,大致说一下:

1,品牌

        西门子的市场占有率要高一些,但在一些特殊行业应用,倍福也非常好,比如在风电控制。懂西门子的人要多于懂倍福的,支持更容易找到。

2,硬件

    西门子更丰富,有高中低系列产品满足要求。比如你的这个需求同样用西门子还可以选择simotionD425运动控制器+KTP1200 HMI+S120伺服驱动+1FK7伺服电机,价格比你的配置能低10-20%

3, 软件

    西门子的软件就是一个坑,你需要一台好的编程笔记本。大的内存和ssd硬盘,安装和使用对初学者是一个深坑,对资深工程师是一个无比灵活的平台。倍福的更容易上手。

4,性价比

    如果你的应用是一个独立系统,我个人认为倍福的性价比更高,如果是一个大系统里的小系统,从整体角度看,西门子更适合,因为西门子的plc 网络实在是市场占有率太高了,基于profinet的总线通讯让整个系统数据透明化。

5,稳定性

    不要用最新的软件和硬件,两家的稳定性都没有问题。

6,维护

    如果是东西坏了找备件的话,还是西门子更容易找。

----------------------------------

一个“好”的系统选择,首先是确定你应用的环境和要求,特别是对运动部分机械结构(如转动惯量,连接方式)和工艺要求(快速响应,精度,震动与噪声)等密切相关,对这些的深刻理解才能选择出合适的伺服电机(转速,扭矩,编码器,连接方式等等),驱动器和运动控制器。

网友B(2019-07-15):
麦工  一看就是资深电气工程师

网友C(2019-09-09):
引用 网友A:
本人熟悉西门子,倍福有一部分了解,大致说一下:1,品牌...

网友D(2020-01-13):
1513F可以走龙门同步?

网友E(2021-12-02):
可以,分析不错

网友F:
希望楼主以后多多分享

网友G:
正如2楼麦工所说,西门子市场占有率高,针对系统大小配置灵活,倍福好像大型系统用的比较多

网友H:
不错,学习了!

升降平台哪家好

明华叉车怎么样

网友I(2022-03-26):
麦工,专业啊

网友J(2023-05-30):
西门子毕竟推广这么多年了,市场占有量和稳定性都是得到行业认证的,倍福是最近几年才知道的品牌,在运动控制和通讯速率上要优于西门子。看怎么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