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变频恒压供水系统是如何炼成的?

楼主(2017-04-28):
全变频恒压供水系统是如何炼成的?

洗澡时压力过小?压力不稳定?经常停水?这些问题都是供水系统不稳定导致的,要求供水稳定可靠,必须在供水系统设计安装时将准备工作做到位;现在进军供水行业的厂家越来越多,供水系统设计方案各式各样,到底那种最合适?什么组合最可靠稳定?让小晶和你一起了解供水系统是如何炼成的。

一、确定供水系统容量

总用水容量计算是否准确,直接决定后期用户用水的质量,因为容量算小会导致用户水压过小,影响用水质量;容量算大导致设备余量过多,前期投入较大导致成本浪费,用水量的基本计算方式如下;

小区增压供水量估算公式:

Q=m×q÷t)×K

m……用水人数(一般一户按4人计算)

q……用水标准(国家标准180/日。华南300/.;高级住宅采用400/.)

t……用水时间(一般采用12小时/)

K……变化系数(一般为1.5-2.5)

此时得出的单位为升/小时(L/h,除以1000换算后单位为m3/h

举例:广州一小区共20层,100户人家,供水量Q=400*300/12*2=20000L=20/

二、选择供水系统的组合方式

供水系统方式有多种组合,如单泵系统模式、多泵组合模式;多泵组合又分为一拖多模式和全变频模式,各有各的优势,下面对各自系统的优势作分析;

单泵系统模式:使用一台水泵配合一台变频器组成的系统,适用于用水量不大的场合,如别墅、农村供水、小型快捷酒店;系统优势简单易装、结构紧凑、安全静音、装上即用只需调节目标压力;

一拖多系统:使用一拖多控制器配合一台变频器来控制多台水泵的系统,适用于对恒压要求不高的场合,如工地用水、办公楼用水、部分工厂用水、早期的小区供水;系统优势是可以多台水泵组合供水,加减泵随用水量大小自行调节,同时可以定时轮换水泵,但工频启动对电网与管网都有较大冲击,影响系统寿命;

全变频联机系统:使用每台水泵配合一台变频器的方式,机器之前通过通讯线进行联机控制;适用于各种用水场合,如高档小区、商业用水、农业灌溉、工业生产等;系统优势,安装组合方便、节能安装空间、全部水泵软启动软停止,对电网与管网单击小、恒压精度高、自动按用水量进行加减泵、定时轮换、高效节能,是现在主流的供水应用方案;

 单泵供水系统                        一拖多供水系统

三、按需求配件选型

确定了系统的组合方式,就可以按系统需求去选型水泵、控制器、传感器、压力罐、管道等配件大小了,小晶下面以全变频的系统组合方式,举例分析系统主要配件的选型方法;

1.水泵:水泵选型主要由流量与扬程决定,材质的选择决定于应用的场合与成本考虑,常规都使用不锈钢材质;以上面小区的数据进行选型,供水量为20m³/h,系统选用使用三台水泵组合的方式,则每台水泵的流为7m³/h;楼层高20层,每层3m,共60m高,综合管损与余量,要使用扬量为80m的水泵;具体型号查表得:CDL8-8  流量7m³/h,扬程77m,功率3KW

2.控制器:控制器选型大小跟据水泵功率配置,因为水泵安装距离控制器较近,控制器进行11比例配置则可,此系统控制器选用三晶水务专机4KW PD20-4T004, PD20系列产品采用背负式安装,走线安装简单,节省空间,是全变频供水系统控制器的最佳配置方案;如果在控制器距离水泵较远(深井水泵)、水泵流量较大、使用地点海拔较高应用现场,控制器要合理放大功率;

3.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反馈信号分为电压与电流两种;以电流反馈信号的压力变送器为例,系统用水压力最高为8bar,传感器量程一定要大于系统最大压力,选用常规的24V两线式供电的型号;接线提示如下图:

4.压力罐:供水系统配置压力罐可以有效地减小水锤对管网的冲击减少小流量用水的启停次数;压力罐的大小选型可以按标准公式计算,也可以按经验值配置,

公式:

其中:Amax = 水泵的最大流量(L/min
Pmax = 水泵的最高工作压力(水泵停机时系统的压力,此处压力为绝对压力)
Pmin = 水泵的最低工作压力(水泵启动时系统的压力,此处压力为绝对压力)
Ppre = 气压罐的预充压力(此处压力为绝对压力)
V = 气压罐的体积

此案例应用系统总流量为20m³/h,扬程为70m左右,使用24L的压力罐可以满足系统需求;

四、系统组装要点

1.安装接线,每台控制器前端要安装独立的断路器,控制器与控制器之间确保安装RS485通讯连接线;水泵确定安全接地;

2.使用无负压设备作为进水源,供水系统要增加旁通管道,当电网停电,系统可以继续通用原自来水管网的压力向低楼层用户供水。

3.系统在进水口增加缺水信息反馈,使用无负压系统,可以进水口安装电接电压力表,使用下限点设置缺水压力点,给变频器提供缺水信号;使用水箱供水可以使用浮球给控制器反馈缺水信号,确保供水系统在没水时停止运行。

4.止回阀安装注意事项,止回阀一定要安装在水泵的出水口,且要保证止回阀的可靠性,因为恒压供水系统是否保压直接决定系统能否正常休眠停机,直接影响节能效果。

5.在系统调试时,要正确判断水泵转向,确保水泵内部空气是否排空等注意事项。

五、系统参数设置

系统组装完成,进入系统参数设置模式,系统为34KWPD20组成,系统要设置为多联机组合模式,具体步骤如下:

1.确定水泵转向,在设置参数前第台控制器可以单独试运行,判断水泵转向是否正确,如果错误可以通过调整输出电源线或者调节电机转向参数F0.02;

设置主机参数

传感器参数,传感器只需连接到主机,所以在主机上对应设置传感器的工作电压、量程;

目标压力设置,可以通过F0.00设置目标压力,以上面现场为例,设置目标压力为7.0bar,也可以通过面板快速设置压力;

ƒ联机宏参数设置,用户设置联机参数最需要设置F0.20一个参数,如系统有三台机器联机,则F0.20设置为03则可;

辅机1参数设置:因为系统的运行逻辑是主机控制,辅机只需设置联机参数,其它参数不需设置,F0.20=11;

辅机2参数设置:只需设置联机参数F0.20=12;

主机参数设置

辅机1参数设置

辅机2参数设置

F0.00=7

目标压力

F0.20=11

联机宏参数

F0.20=12

联机宏参数

F0.01=0.5

唤醒压力偏差

F0.08=10

传感器量程

F0.09=2

传感器通道类型

F0.20=03

联机宏参数

六、系统主要清单统计

序号

名称型号

规格

数量

水泵CDL8-8

流量7m³/h,扬程77m,功率3KW

控制器PD20-4T004

4KW/380V/50HZ

压力变送器PS100

24V、量程10bar

压力罐

24L

输入断路器

DZ0-47 16A 3P

管道、止回阀等配件

网友A(2019-05-09):
很好的资料,已经下载收藏了,谢

网友B:
这个确实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