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芯片在游戏行业内的应用

楼主(2017-04-28):
版权保护、数据安全存储与传输,这是游戏机厂商最迫切的需求。对于版权保护的实现,推荐算法移植方案、配合参数移植和对比认证,安全强度已是行业内最高级别,在此不做敷述。本次主要讲解如何利用LKT 加密芯片实现数据安全存储与传输。

LKT 加密芯片内部具有一块NVM区,其特点是掉电不擦除,只能通过内部接口进行读写操作。用户可在生产发行阶段,将重要数据写入NVM区后关闭写接口,在应用阶段,只保留读取功能,使得这些预置参数能够在LKT芯片内安全运行不会被非法篡改。

       对于一些网络版游戏机来说,可能需要将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重要参数安全回传到服务器。这个时候通讯线路上如果进行明文传输显然不安全,存在被截获篡改的可能。如果使用运算速度快,强度比较高的对称算法加密回传,虽然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对于前端游戏设备来讲,密钥安全存储是个问题。如果更换为非对称算法,虽然解决了密钥的存储管理问题,却又会受到运算速度较慢的限制,从而影响整个系统的顺畅运行。针对以上问题,LKT有两套解决方案。第一套方案,使用对称加密算法,将密钥存储在加密芯片中,由加密芯片完成数据的加密,这样就解决了密钥存储的问题。第二套解决方案,使用非对称RSA加密算法,借助加密芯片内部的硬件协处理器,快速实现RSA加密运算,解决游戏机主控MCU运算速度偏慢的问题。不管使用哪套方案,通讯线路上的数据都实现了安全防护,如果想要再完美一些,还可以利用加密芯片内部自带的摘要算法,先对数据做个摘要,再同密文数据一起回传服务器,就能够实现防篡改的功能。

网友A:
 听朋友说游戏版权的保护现在尤为重要,不做加密的话,<此处内容被屏蔽>现象很明显。

网友B:
这个算法移植方案是将想要保护的程序移植到LKT芯片中吗

网友C:
我经常在这些电子网站看文章,看到过这个LKT的加密芯片和芯片的用法,这个公司在算法移植方面还有专利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经常在这些电子网站看文章,看到过这个LKT的加密芯片和芯片的用法,这个公司在算法移植方面还有专利呢。

NVM区的作用至关重要啊,我明白了这个NVM的读写功能,应该是芯片有特有的读写接口,然后程序中可以自由控制,屏蔽读写NVM的接口,达到对重要数据的保护。

网友E:
楼上正解,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F:
 哦。文章中说的算法移植,也可以将加密用的密钥放到芯片中,这样就可以保证线路上传输的是密文,即使有线路跟踪也不是明文。

网友G:
相对于对称算法,非对称算法会相对慢些,但是芯片中有协处理器,速度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H:
学习了,我也看一下这个LKT的加密芯片,看看他们的官网上有没有更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