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人生进阶篇——【系统编程】(下)

楼主(2017-04-28):
往期回顾
【STEP_Ⅰ】合理的I/O分配是程序稳定的坚实基础
【STEP_Ⅱ】 稳定的程序离不开良好的软元件规划
【STEP_Ⅲ】参数计算部分编程——先乘后除,提高计算精度
【STEP_Ⅳ】动作执行程序编程——安全、互锁、保护

STEP_Ⅴ、整体程序优化——减轻PLC运行负荷,精简程序

★PLC扫描周期的时间长短,对程序能否顺畅执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输出响应要求高的场合更能体现出来。总体来说PLC程序步骤越多,PLC的扫描周期时间越长,因此就需要把整个程序进行优化。
★把程序优化成若干个子程序,基本数据的运算,手动部分的操作,配方的上传下载,在执行自动程序的时候,以上程序并不是必须要执行的,因此可以把他们切除掉。
【特别说明】
指令的扫描时间和指令的执行时间不是一个概念,只要指令在主程序里面,PLC都会去扫描他们,具体执行与否是要看指令前面是否导通、使能。
譬如,当M80导通的时候,PLC会执行后面的四条浮点除法运算指令。当M80不导通的时候,PLC则不会执行后面的指令,但还是会去扫描他们,并不会跳转下去执行别的指令,当程序里面这种状况多的时候,还是会延长扫描周期的时间。
所以,整个程序就有了化繁为简的优化空间。

image037

★以某一电子凸轮程序优化为案例,该程序总体有2099步,但在自动运行的时候,实际只有242步,PLC扫描周期0.2ms~0.5ms。
image039
image041
★优化要点如下:
使用M8002初始化的参数,因为只执行一次,所以放在一个子程序里面,用作上电初始化。
image043
P0初始化子程序
image045
其中画面5和画面6分别是机械参数和工艺参数,由于设备在自动运行的时候,这两个画面的参数是不会去更改的,并且也增加了画面按钮互锁,在自动运行的时候,不允许修改。
image047
image049
其中画面寄存器是D90。
也就是说,当触摸屏在第五画面的时候,设备不在自动运行状态,PLC会去执行工艺参数(电子凸轮表格)的运算那部分程序。
image051
image053
当触摸屏在第六画面的时候,设备不在自动运行状态,PLC会去执行机械参数(手动)那部分程序。
image055 image057
实际上机测试没有优化之前,因为有凸轮表格大量的计算,PLC的扫描周期为1.3ms~1.9ms。
优化之后在设备自动运行的时候,实际程序只有242步,PLC的扫描周期为0.3ms~0.5ms,缩短了PLC的扫描周期时间,大大降低了PLC的运算负荷,同时也提高了设备运行的稳定性。
系统编程的干货连载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啦~
已经踏上工控之路的小伙伴们,携手维控与您一起开创新的编程之路吧!

更多PLC&HMI资讯,搜索“维控”或扫描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微信二维码(小)

网友A(2017-10-29):
谢谢大神分享 收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