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打开部件就超卡,要等好久,怎么办

楼主(2017-04-28):
求各位大神,部件导入了一个设备库,因为库好像很大,现在一打开设备就超卡,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删掉之前导入的大量库,回复到原来?谢谢

网友A:
改变一次部件的路径。能导入应该能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一次部件的路径。能导入应该能选择

可以的话能帮忙告诉怎么改路径嘛?因为目前部件里面一选错东西就要等好久的,谢谢

网友B(2018-06-26):
http://pan.baidu.com/s/1hs399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