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变频器和伺服控制器主要区别

楼主(2017-04-29):
1、伺服控制器通过自动化接口可很方便地进行操作模块和现场总线模块的转换,同时使用不同的现场总线模块实现不同的控制模式(RS232、RS485、光纤、InterBus、ProfiBus),而通用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比较单一。

2、伺服控制器直接连接旋转变压器或编码器,构成速度、位移控制闭环。而通用变频器只能组成开环控制系统。

3. 伺服控制器的各项控制指标(如稳态精度和动态性能等)优于通用变频器。

    上一篇:接近开关种类
    下一篇:各种常见接线端子 相关文章
    • ·光电开关的分类及术语

    • ·电抗器使用寿命的分析

    • ·家用电线电缆选用与使用

    • ·传感器选用原则

    • ·漏电保护器型号规格含义

    • ·分支器和分配器基本常识

    • ·断路器型号的意义

    • ·金属卤化物灯有何特点?

    • ·正确选择交流接触器

    • ·磁滞同步电动机功能特点

    • ·质量好的空气开关的选购

    • ·剩余电流保护器

    • ·继电器分类及图形符号

    • ·电容器的充、放电有什么特点

    • ·空气开关的原理

    • ·高频开关电源工作原理

    • ·实际滤波器的基本参数

    • ·低压熔断器和断路器的比较及应用

网友A:

    文不对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