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海为PLC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回事

楼主(2017-04-30):
请教 第一次使用海为PLC出现这种情况究竟怎么回事

楼主:
这样下载PLC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编译都通不过,那就意味着程序有错误,下载以后做无用功吗

楼主:
问题已解决  不要不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不要不要

楼主可以把解决方法说一下 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C:
你的指令用错了,s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