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中的洗衣机

楼主(2017-04-30):
经过检查洗衣机报警FA可能是液位传感器有问题了,跑了半个城市也没买到,网上买一个吧。

网友A:
找厂家维修啊,海尔服务还是不错

网友B:
这个问题简单啊,一般都是电极问题

网友C:
我家洗衣机已经洗坏好几件衣服了,刚又把一件t恤胸前洗出两个洞,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感觉是金属滚筒磨的,要不就是甩干速度太快。

网友D:
洗衣机坏了自己修,修好了也比较有成就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家洗衣机已经洗坏好几件衣服了,刚又把一件t恤胸前洗出...

为啥是胸前两个洞。而不是背后两个洞?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洗衣机已经洗坏好几件衣服了,刚又把一件t恤胸前洗出...

建议您用滚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洗衣机坏了自己修,修好了也比较有成就感

主要还是已经过了保修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简单啊,一般都是电极问题

这个是水位开关的问题,从网上订了一个,换好了看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