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问题求助????

楼主(2017-05-01):
大家好,现在在工程上使用组态王遇到了问题,望大家帮助,就是组态王与欧姆龙plc通讯,在画面中显示正常,可通讯中断恢复通讯后会在显示的数据前后各多了一个问号,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有知道的吗????????????

网友A:
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

 那我比较奇葩了,也是第一次遇到

楼主:
有遇到过得帮忙一下。。。。

网友B:
我也遇到 了   不过后面自动没有了

网友B:
你忽略  继续使用看看  我后面监控了一天一夜没在出现   不知道 具体什么原因 后面有时间在监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忽略  继续使用看看  我后面监控了一天一夜没在出现...

 通讯正常的时候不会出现,就是有设备掉线之后恢复后会出现,我的运行了几天了,还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 了   不过后面自动没有了

 您好,感谢您回复,我的运行了几天了,还是存在这个现象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目前问题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