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开关的作用和缺陷

楼主(2017-05-01):
隔离开关主要用来将高压配电装置中需要停电的部分与带电部分可靠地隔离,以保证检修工作的安全。隔离开关的触头全部敞露在空气中,具有明显的断开点,隔离开关没有灭弧装置,因此不能用来切断负荷电流或短路电流,否则在高压作用下,断开点将产生强烈电弧,并很难自行熄灭,甚至可能造成飞弧(相对地或相间短路),烧损设备,危及人身安全,这就是所谓“带负荷拉隔离开关”的严重事故。
隔离开关,包括负荷开关,如常见的HGL系列负荷隔离开关和HH15隔离开关,还可以用来进行某些电路的切换操作,以改变系统的运行方式。例如:在双母线电路中,可以用隔离开关将运行中的电路从一条母线切换到另一条母线上。同时,也可以用来操作一些小电流的电路。

接下来是一些常见的缺陷和可能的分析:

  1.传动困难

  一般这是对于户外盖亚隔离开关外说的。由于户外式隔离开关,GW1、GE4、GW9系列户外高压隔离开关主要部件外露,受外界条件的影响,极易出现锈蚀,以致造成操作时传动阻力增大,甚至出现拒动的现象。一般运行前两年操作基本正常,而后即出现不同程度的操作困难。运行中曾出现3起因底座轴承完全锈死,无法进行操作的情况,不得不停运一条母线对其进行临时的大修处理。有时大修前甚至出现每逢大型操作,检修人员必须到现场处理缺陷的被动局面。而某室内变电站已经运行近10年,却从未出现一起类似的缺陷。通过今年对所有隔离开关大修解体,发现底座内的轴承均有不同程度的生锈和干涩现象:

  (1)有的轴承出厂时根本就没有涂黄油,锈蚀非常严重,几乎锈死;

  (2)有的黄油已成千块儿,且藏污严重,轴承运转阻力非常大;
  (3)仅有少数能够勉强转动,但也不够灵活。因而可以肯定,底座内轴承的严重锈蚀和干涩是造成隔离开关拒动的主要原因,其它与传动系统相连部位(如机构主轴、转动臂、连杆的活动位置等)的锈蚀只是引起操作的困难。

  2.垂直连杆进水

  该型隔离开关垂直连杆的上部连接头内是空的。运行中,雨水/倾着连接头的键槽流人垂直连杆内。因连杆下部与连接头焊死不通,进入垂直连杆内的雨水,日积月累后造成管内壁生锈严重,致使钢管强度大幅度降低,操作中造成多起垂直连杆扭裂的故障。又冬季来临时管内结冰,体积的膨胀可能造成钢管破裂,致使本体与机构脱离。此时隔离开关失去闭锁力,有可能在运行中自动分闸,形成严重的误分事故,该现象共出现过6起。大修中发现垂直连杆进水率为百分之百。这属厂家设计制造缺陷,必须进行改造。

3.接触不良

  现在,由于系统供电可靠性的提高和供需矛盾的减弱,隔离开关的操作次数大幅度降低,因而由于动、静触头机械磨损和电烧损造成的接触不良问题很少。从红外测温及过热处理情况和此次大修发现的问题来看,接触不良的主要原因是弹簧锈蚀、变细、变形,以致弹力下降;机构操作困难引起分、合位置错位及插入不够;接线板螺丝年久锈死,接触压力下降;接触面藏污纳垢,清理不及时等。

  4.瓷瓶脏污

  定期清扫是保证设备外绝缘的重要手段之一。现在由于设备由定期检修制向状态检修制过渡,停电周期变长,使定期清扫几乎成为不可能。因而必须寻找更有效的可替代定期清扫的方法,如带电水冲洗、测盐密值、在线监测瓷瓶外表面泄漏电流等,以确保瓷瓶积污在允许的范围之内。

 改进措施

  1.为防止生锈,在每个底座上部钻一个φ8孔,运行中定期加二硫化钼润滑剂,对于关键的易锈部位改用不锈钢螺栓连接。

  2.当垂直连杆由于进水生锈,其强度已大幅度降低,不能继续使用时,改用由热镀锌钢管制作的垂直连杆和新的不进水的连接头。

  3.采用先进的红外测温技术,定期检测导电部位的发热情况,及时发现和处理接触不良问题,防止过热事故。另外,在停电时,对导电部位涂抹导电脂和对生锈螺丝进行更换,并测量导电回路的接触电阻,检查弹簧拉力和接触面接触情况等。

  4.变电站在安装在线监测装置时,选择几组隔离开关监测其表面污秽电流,并根据泄漏电流检测结果,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污秽现状的清扫制度。

  5.对新装设备进行轴承座的解体检查,凡未加润滑剂和涂黄油的进行重新清洗,涂抹二硫化钼润滑剂。

网友A:
    以上几个缺陷就是现代科技攻关的重点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