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汽车跟动平衡机有什么联系吗?!

楼主(2017-05-02):
      在车辆出厂装配时,都会做动平衡测试,就是为了让车轮高速行驶更平稳。什么是动平衡?又该怎样做呢?

    汽车的车轮是由轮胎、轮毂组成的一个整体。但由于制造上的原因,使这个整体各部分的质量分布不可能非常均匀。当汽车车轮高速旋转起来后,就会形成动不平衡状态,造成车辆在行驶中车轮抖动、方向盘震动的现象。为了避免这种现象或是消除已经发生的这种现象,就要使车轮在动态情况下通过增加配重的方法,使车轮校正各边缘部分的平衡。这个校正的过程就是人们常说的动平衡。

『平衡块』

『安装轮毂的动平衡机』

    细心的车主会发现在汽车车轮的轮毂边缘上,有一块或多块大小不等的小铅块。这些小铅块有的会贴点轮毂内侧,有的会卡在轮毂外侧。与各式各样漂亮的轮毂相比,这些个小铅块好像有些不太相衬。但正是这个小小的铅块,对汽车高速行驶的稳定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做动平衡的步骤

    做动平衡需要4个步骤:首先把LOGO拆掉,把轮子装上动平衡仪,选择适应大小的固定器。先把动平衡仪上的尺子拉出来,测量,然后输入第一个控制器(比如7.2)。

『输入测得数值』

    第二步是而后把弯尺拿出,测量轮辋宽度,同样在第二个控制器上输入(比如7.5)。

『测量轮毂宽度』

『输入数值』

    第三步是在控制器输入轮辋直径,按STRAR,开始。

『查看轮毂尺寸』

『输入数值』

    当检测停止后,电脑会测量出轮辋内外侧需要增加的砝码重量,先装外侧,转动轮胎,根据提示把砝码敲打上。

『显示的测试结果』

    动平衡是只对单个轮胎而言,目的是使轮胎在转动时自身不发生重心的偏转。动平衡只要把轮胎拆下来,上动平衡机,转一下,看机器显示的数值。

『进行动平衡检测』

    在轮毂两边同时敲上与数值对应重量的平衡块(一个带扣的小锡块,上面标好了重量),但要注意的是,比如左右分别显示10、15,就应同时在左右分别敲上重10和15的两个平衡块,而不能只在右侧敲一块重5的平衡块,那是达不到要求的。

    轮胎应当定期做动平衡检查,用动平衡检测仪检查。轮胎平衡分为动态平衡和静态平衡两种。动态不平衡会使车轮摇摆,令轮胎产生波浪型磨损;静态不平衡会产生颠簸和跳动现象,往往使轮胎产生平斑现象。因此,定期检测平衡不但能延长轮胎寿命,还能提高汽车行驶时的稳定性,避免在高速行驶时因轮胎摆动、跳动,失去控制而造成的交通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