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9002报警

楼主(2017-05-02):
最近几台机器人总是报警9002引弧异常,有的是固定的位置,有时是不固定的位置,不一定在焊道的起始位置,也不是每次都出现,求教什么原因

。。。。

网友:
适当调整一下位置看行不行

网友A(2017-08-31):
问题解决没,求解。。。。。

网友B:
什么焊机啊:?有可能是送丝不畅

网友C(2018-12-24):
  1. 确认下焊接板材有没有问题;

  2. 看一下报错位置的轨迹、焊枪姿态是否可以优化;

  3. 保护气、焊接电压、设定值跟实际值有没有差很多是否正常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