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专题讨论:高手谈经验:如何选择高性价比的工业触摸屏?

楼主(2017-05-02):
  提起工业触摸屏,我们的工程师们并不陌生,它通过触摸式工业显示器把人和机器连为一体,代替传统控制按钮和指示灯。只需要通过手指的触摸,就可以让机器的内部获得相应指令.它可以用来设置参数,显示数据,监控设备状态,以曲线/动画等形式描绘自动化控制过程。应用起来更方便、快捷、表现力更强。

  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触摸屏品牌很多,更有高、中、低三档之分,其中不乏品质优良国际一线品牌,也不乏价格实惠的国产品牌。那么在您的工程项目中,您是如何快速选择出一款高性价比且适合您项目应用的触摸屏呢?同时在选择触摸屏时都需要注意哪些关键性的技术参数?分享出你的经验吧!☺☺☺

活动规则

一、参与方式

通过中国工控网论坛的“高手谈经验:如何选择高性价比的工业触摸屏?主题帖,登陆后在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即视为参与本次活动。

二、 发帖内容及规则

1.    发帖规则:用户需在中国工控网论坛指定活动版块下发帖,讨论与活动主题相关的内容。将帖子发至其他栏目或版块的,则视为无效。参与用户有两种发帖方式可以选择:

1.1在工控网论坛-人机界面版块下:http://bbs.gongkong.com/product/HMI.htm发帖,然后将文章标题及其链接在活动回复区直接回复

1.2直接在在此活动专题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

2.内容要求:内容需原创,陈述清晰、详细,具体可涉及各品牌工业触摸屏的选型经验技巧,创新应用设计等主题

3.发帖题目要求:#主题#+讨论题目,例如#选型经验技巧# 三菱GOT1000触摸屏选型经验

4. 不得刻意宣传或诋毁某品牌及其产品。

三、奖项设置及评奖说明

四、活动截止时间

截止2017516截止后工作日统计获奖名单并联系用户发奖。

网友A:
系列好活动,半个月一次,很精彩!遗憾是参与人数还不够多,希望大家能多参与,多讨论

楼主:
希望大家多多参与,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吧

网友B:
如何选择高性价比的工业触摸屏http://bbs.gongkong.com/D/201705/712989_1.shtml

网友C:
     首先,你要看工作环境,每种类型的触摸屏都有他们个自的优缺点.每种类型的触摸屏工作环境都存在差异,应该先了解各种触摸屏的性能特点,免得工作的时候出现问题.

     其次是触摸屏的工作稳定性,触摸屏虽然很方便且易于操作,但是如果出了故障就会有很多麻烦,所以在触摸屏的选择时,工作稳定性是最基本的需求。所以应当选择一些有影响力的品牌。

     最后就是实际应用上面的,工作环境的不同决定了选择的也会出现差异,在操作触摸屏过程中,除了点触,还可能进行写写画画,有些甚至需要手写文字和图像识别,如何能识别和处理这些信息,这就要选择能够满足性能需求的触摸屏,还要考虑跟其他设备的通信连接问题,不同的应用场合触摸屏的选择也会出现不同,应该根据实际应用的需求选择最适合的触摸屏。如果价格也是一个重要参考因素的话,那就选最具性价比的那个了。

网友D:
用过松下、欧姆龙、昆仑通态.....,后来觉得还是威纶通性价比高。我孤陋寡闻,只是简单应用,大家笑话了。

网友E:
高性价比比较难衡量,价格高的不是功能多就是品质高,价格低自然就会欠缺很多。

怎么选择主要还是看项目应用的实际情况吧,比如一个大型设备,使用时必须24小时不停机,长期了连续工作,那么选个国际大牌的比较好siemens、Proface等;

如果是一台小设备,使用环境也不太恶劣,选国产的屏就好了,成本能低一些。

即使坏了也能很快更换,况且现在的国产屏品质也在慢慢提升。

我用过siemens MP277 TP177 SMART LINE,其中一台TP177都5年以上了,在16年冬季最冷-20摄氏度的环境运行都正常,品质没的说,smart line品质也不错,感觉不好的一点就是同样规模的程序,触摸反应速度比国产同尺寸的的慢;

国产屏用过深圳顾美、维控的,昆仑通态和威纶通市场上用的很多,可惜一直没机会试用一下。

最近一个项目,客户要求语音报警,外接音箱音量可调,开始挺发愁的,只好找带语音功能的触摸屏。

慢慢发现国外牌子的支持语音或音频输出的很少,价格也很高,转到国产屏好几家提到支持语音,咨询之后才发现差异,有的只是屏的内部一个小喇叭,音量有限,装到柜子上音量就更小了,有的支持音频输出,有接口,可是语音内容得自己录音后传到屏里,比较麻烦。

最后选的维控的LEVI 10E-TTS ,支持音频输出,报警文字可以直接转成语音输出还真方便,语速和男女声音也可以选择,期待项目方案通过后,试用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D:
一般应用还是推荐威纶通,便宜,功能也够用。

网友F:
选型经验;设计好应用功能选好工业触膜屏型号、选好供应商和运行调试。

#选型经验# 工业触膜屏在雷电冲击控制中的应用设计-专业自动化论坛-中国工控网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5/713194_1.shtml

请行家指点!

网友F:
选型经验;设计好应用功能选好工业触膜屏型号、选好供应商和运行调试。

1 工业触膜屏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作用

   工业触膜屏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作用如图1。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工作流程:工业触膜屏B给定参数(位于控制室内),处于运行界面B2,通过光纤通讯W,将操作信号传递到冲击电压控制箱C(位于本体现场)。

            1   工业触膜屏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作用

2    工业触膜屏人机界面简介

    工业触膜屏的参数设定人机界面B1,设定雷电冲击波的电压值;设定雷电冲击装置球隙并自动触发、设定截波装置球隙并定時触发如图2

2   工业触膜屏的参数设定人机界面B1

    工业触膜屏的的运行人机界面B2,显示设定雷电冲击波的电压电流值;显示雷电冲击装置球隙并自动触发、显示截波装置球隙并定時触发,显示电流值,显示试验次数等如图3

3    工业触膜屏的的运行人机界面B2

3  雷电冲击控制系统对工业触膜屏的要求

1)  雷电冲击控制系统对工业触膜屏的一般要求

    1.1、用大按钮作为简单的点击界面;
  1.2、全屏运行你的应用程序;
  1.3、采用明亮的背景颜色(不要用黑色);
  1.4、使用户一触摸屏幕就会得到回馈响应;
  1.5、将鼠标的光标移去,使用户能注意整个屏幕而不是那个箭头;
  1.6、设计一个自助查询一体机

  1.7、让你的应用程序变得有趣而快速;

    1.8、通过应用程序与用户进行数字化的对话(通过声卡);
  1.9、具有诱人的包装;
  1.10、让应用变得直观,简单,尽可能地引导使用者  。

2)   雷电冲击控制系统对工业触膜屏的特殊要求

2.1)工业触膜屏的抗干扰;

2.2)工业触膜屏能满足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功能视屏化。

3)    雷电冲击控制系统对工业触膜屏的供应商要求
    3.1、外观;
    3.2、产品质量;
    3.3、认证齐全;

      3.4、触摸系统;
      3.5、厂家具有自主研发实力。
  4  工业触膜屏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现场运行

   工业触膜屏通过上述的设计、选型和运行,可达到良好的效果。 工业触膜屏雷电冲击控制系统的现场运行如图4。图4中,分别给出工业触膜屏的参数设定和运行界面;由雷电冲击电压发生器产生的雷电冲击全波,最下面为雷电冲击波的全波。

网友G:
#工业触摸屏应用案例#西门子触摸屏的选型与应用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5/713592_1.shtml

楼主:
回复内容: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引用 网友G:
#工业触摸屏应用案例#西门子触摸屏的选型与应用http...

网友H:
#选型经验技巧#威纶VS三菱触摸屏选型及使用经验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5/714143_1.shtml  欢迎大家点评!

网友I:
最近一段时间太忙,有好长时间没来论坛了,虽然身不在论坛,但心里还是想着论坛的,最主要的是这个论坛的有奖栏目,嘿嘿。。。。偶是见钱眼开啊。

这期的讨论话题,说实在的工作中用到很多,品牌也有好多,西门子、施耐德、欧姆龙、维伦、昆仑等很多品牌,施耐德的在配电系统中用的较多,自控仪表方面西门子的多一点。

厂里应用的这些触摸屏全部都是成套小型设备自带的,其特点是控制系统简单的小型PLC集成在一个控制柜中,甚至与配电动力电源系统公用一个控制柜,这种简单的控制,对于操作要求简单,甚至不用人工修改运行参数,也不用人工操作,即使需要人工设定的要求也只是简简单单的修改一下数值,切换一下运行模式而已,功能复杂点的弄一些报警、连锁、趋势查询等功能,总体来说不复杂,如果控制要求高的,需要人工频繁监控操作的,运行功能复杂的,就会使用传统的电脑来进行操作,因此触摸屏在厂里使用中没有受到特别关注,使用这么多年也没见几个不好用的,因为操作实在是太少了,即使偶尔不好用死机,也可以重启,对生产的影响不大。

这期的讨论说到不同品牌厂家触摸屏的性价比的比较,因此偶也就不上传厂里各个品牌的触摸屏的图片了。(实质上是两个月前,不知为何,偶在论坛回帖中不能在上传图片了,不知是自己电脑的原因还是偶先前上传图片太多的缘故,导致论坛服务器给偶穿小鞋了,呵呵。。。)不传相片,咱就对性价比的唠叨几句。

性价比,专业的解释网络上有,偶就不粘贴复制了,再者就说说自己的理解,本人感觉性价比,就是性能与价格只比,这里的性能,偶认为是这个产品所包含的全部使用性能,即这个产品所具有的自身价值,而价格呢,偶认为是使用者拥有改产品所付出的资本。

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所有产品价值高的价格也一定会高,也就是产品的性能好的价格也一定不便宜。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购买这个产品其不会使用其全部的性能,因此我们就习惯性的把我们需要的性能看成了这个产品的性能。于是乎就会出现了性价比这个名词,比如我们工业中使用的触摸屏,我们使用中只是一个简单的显示功能的时候,我们在使用中就会安装这个目标去筛选不同品牌的触摸屏,当然这个时候价格低的,我们就认为其性价比高了,实质上果真如此么?

现在我们生活中已经普及了智能手机,在这智能手机的汪洋里,苹果手机可谓是高端的价格,比我们国产的智能机价格高处一两倍甚至好多倍,但从我们使用的功能看,国产的与苹果的性能没有多大不同,但苹果手机高高的价格仍然在国内受到疯狂抢购,这是否与我们精明算计的性价比相悖?

手机最基本的功能是接打电话,如果单单从这个接打电话看,苹果手机的性能与国产手机没什么优势,甚至还不如百十元甚至几十元的功能手机,如果按照性价比来划分,那么绝对是功能机的性价比要大于苹果手机好几倍,可是我们在购买手机时却不去考虑这个性价比,甚至很多很多不懂网络的老人也手握触摸屏的智能机而不是性价比高的功能机。偶想这些购买苹果手机的人们想到的是苹果手机本身的性能,而不是本人需求的性能,及时很多很多功能不会用到也认可苹果手机的价格,因为他们认为苹果手机的性价比不是需求的性价比,而是本身性能的性价比。

通过手机的比较,我们同样可以得出工业中使用的触摸屏的性价比的比较,不是我们需求本身的性能价格比,而应该是这款触摸屏本身全部具有的性能价格比,但我们却使用了我们需求的性能价格比,从而得出了不全面的结论,出来了所谓的触摸屏性价比这个排行。再次偶想说,性价比的比较中这个性能价格比是否有明确的标准,怎样的标准才能全面衡量这个产品的性能价格比?求论坛的大拿科普一下。

当然从价值规律看,一个产品的价格并不一定与产品本身的性能成正比,比如同一个产品,有时价格高,有时价格低,但产品本身的价值造成了其固有的价值规律,在社会的发展中,价格坚挺的产品仍然存活于市场,而价格低廉的产品却并不久远,看似性价比高的产品却无法在竞争中存活,造成价格战不能创造品牌。

从使用的角度看,工业中的触摸屏的使用频率、复杂程度远远没有我们手边的智能机的上触摸屏,如果从性价比看,我们的工业触摸屏在手机触摸屏面前一败涂地,但显然这个性价比不使用于此,同理工业中的触摸屏的性价比不应简单的从使用功能和价格上来比较。

因此偶感觉这期的讨论工业触摸屏的应用,从性价比这角度来分析,不全面。相比于一套控制系统几万、几十万的价格,在触摸屏上节省那么几百元钱,偶感觉没有什么必要,至于这个控制系统使用什么触摸屏品牌,除了系统实施自控人员的使用习惯、熟练程度、应用案例、先前工程参照外,偶认为还是选用与控制系统PLC同样的厂家的品牌比较好,因为同一个品牌相互之间的融合和匹配应该要好于拼装混搭的兼容性,从工程的使用稳定性和可靠性上偶认为要优先于性价比节省的那微不足道的几百元的工程费用。

临时发挥,只想到这里,没有重点,自误自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