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输入框与历史数据问题

楼主(2017-05-02):
1、组态王输入框如何设置为只能输入整数,即控制上下限范围和小数点位数?

2、历史存档数据通过什么控件显示为数据表格形式?

网友A:
模拟值 输入输出 设定小数点位数 和范围

网友B(2017-07-2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想问和你一样的问题!!!!

能否告知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