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小白,请问编译中的这些问题怎么处理?

楼主(2017-05-02):
用的Step7 Basic B V10.5编程,按照朱文杰版的《S7-1200 PLC 编程设计与案例分析》中P132——P153中的例子编程并仿真,但是编译的时候出错了,百度了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变量建的不对吧!你看看数据类型与你画面上链接的变量类型是否一致!

网友B(2017-07-27):
仔细检查

网友C(2017-12-30):
你变量表没添加,连接也没有添加

网友D:
PLC学徒,菜鸟进步ing

网友E:
谢谢楼主,我来试试,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