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来帮分析下

楼主(2017-05-03):
场景:上位机-mcgs触摸屏,下位机-PLC,plc和组态程序代码未知及双方通讯协议未知,有办法能够监视触摸屏上的操作么,比如在屏上点击了某个按钮,或者向下位机输入了某个数值。可以技术合作。

网友A:
1、硬件连接判断通讯方式

2、根据图纸只可以确定I/O等节点物理定义,具体还是要看PLC程序才能做上位机。

楼主:
现在需求又变了,触摸屏的厂家、屏上的程序、尺寸,都是不固定的,后面的plc厂家、类型也是不固定的,能有一个方法以不变应万变么,目的监听屏上的操作

引用 网友A:
1、硬件连接判断通讯方式2、根据图纸只可以确定I/O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