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短路器跳闸

楼主(2017-05-03):
我们设备上使用天水213的3220电动机断路器匹配7.5KW的风机共20台,现在调试时有六台断路器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跳闸,其它同款的断路器和同款的风机一直运行正常。换了一批断路器还是跳闸,谁还知道有哪种可能?

网友A:
设计错误。断路器不是保护过载的,没有短路跳闸,整定电流选小了。整定电流按供电线路选。

网友B:
楼主,如果你要网友帮助你,请将断路器标牌及电机标牌贴上,断路器各厂家型号设置不同,除非太空再去查找规格数据。电机功率是有了但不明白转速是多少的。一般风机是长期运转的,可以单独使用断路器直接控制。如果让我来选择断路器需要三种保护功能:欠压、短路及过载保护。复励式(电磁式过电流短路及双金属片过载保护)加380VAC欠压保护附件的断路器。四极电机以上的电磁式过电流短路保护选电机额定电流4倍,二极电机选额定电流的4.5倍。过载保护选电机额定电流整定。断路器选额定电流75A-100A。风机就能正常运行。如果经常发生跳闸现象,可用钳形电流表来测定判断是那种故障造成跳闸。应该是很容易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