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基本常识15问

楼主(2017-05-03):
    为什么用UPS?UPS的作用是什么?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和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构成网络的数字机房的供电可靠性已经成为关键,而机房的可靠供电又是重中之重,UPS就是为了解决不间断供电而设置的。

  UPS的三大基本功能:稳压,滤波,不可间断。

  在市电供电时,它是稳压器和滤波器的作用,保证设备正常工作;在市电中断时,它又可以通过把它的直流供电部分(电池组,柴油发电机等)提供的直流电转化为完美的交流电供负载使用,其中由市电供电转电池供电一般为0时间切换,这样就使负载设备在感觉不到任何变化的同时保持运行,真正保证了设备的不间断运行。

  UPS一般带感性负载的能力强还是带容性负载的能力强?为什么?

  一般UPS就是按感性负载设计的,所以带感性负载是它的本分。一般UPS逆变器输出端并联的电容器一方面起滤波作用,另一方面是抵消负载中的电感分量。

  如果负载时容性,又如何用电容去抵消电容性分量呢?只能使输出的电容分量加大,而这些电容分量的电流又必须由逆变器提供,使逆变器输出的有功分量减小,所以带载的能力就减弱了。

  STS(静态开关),LBS(同步器)及双总线作用是什么?

  STS的作用是将两路输入交流电进行切换。

  LBS的作用是将两组UPS同步,目的是为了使STS的切换时间为零。

  双总线的作用是为了给用电设备提供冗余的电源。

  EPS和在线式UPS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两者的主要用途是什么?

  与UPS相同之处:EPS是100%的后备式UPS,它的工作原理和后备式UPS一样。

  不同之处:EPS由于带的负载不同,比如照明和启动水泵等,功率需要做的很大,在启动水泵时可以将逆变器做成变频器;而后备式UPS由于主要的对象是PC机之类的IT设备,所以容量很少有超过3KVA的。

  一般3KVA以上的IT设备都选用在线式UPS,在IT设备场合无论如何是不能用EPS的。

  工频机和高频机比较各有什么优缺点?

  高频机能否取代工频机?

  工频机UPS:缺点是输入功率因数低,功耗大,效率低,体积大,笨重,价格高,可靠性低;优点是制造相对容易,尤其是采用手工作业影响也不大,要求一致性相对低一些。

  高频机UPS:优点是输入功率因数高,功耗小,效率高,体积小,轻便,可靠性高;但对生产手段要求高,要求一致性严格。

  为什么UPS的容量用VA表示?

  这叫什么功率?

  有功功率的单位是瓦特(W),无功功率的单位是乏(var)。一般UPS的容量都用视在功率表示,由于视在功率中既包含有功功率,也包含无功功率,既不能称作W也不能称var,既然是视在功率是伏特(V)与安培(A),就索性称为VA。

  什么叫有功功率,什么叫无功功率?

  有功功率指的是能使负载做功的功率,比如使灯泡发光,使电路工作等等。做功后又完全变成热量散发到大气中,一去不复返。

  无功功率指的是储存在储能装置(器件)中的功率,它可以转化为有功功率。

  UPS效率的定义是什么?它代表什么?

  和功率因数是一回事吗?

  UPS效率的η的定义是:输出有功功率P与输入有功功率P’之比的百分数,即:η=(P/P’)%。它是衡量UPS功耗大小的标志。和功率因数不是一码事。

  蓄电池的容量单位是什么?

  它的含义是什么?

  蓄电池的容量单位是安培小时,简称安时(AH),它的含义是该电池在指定放电率的条件下恒流或者恒功率放电,到指定放电时间结束瞬间放出的容量数。如放电率为10,容量为100AH的电池,用放电电流10A恒流放电10H,所放出的容量就是100AH。

    了解UPS发展情况对用户有何好处?

  了解UPS发展的方向最主要的目的是使用户避免购买已经过时而已被淘汰或马上就被淘汰的设备,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目前UPS已经发展到了在线式并联冗余模块化解决方案系统UPS,请渠道商和用户都能认识到模块化已经来临,它将取代传统UPS在数据机房的应用。

  UPS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发展UPS技术的主要目的是提高UPS对输出端负载的动态响应越来越快又好。显然,采用先进的高频技术,动态响应速度最快,效果最好。

  传统工频机带输出隔离变压器是否可以增加

  带载能力和降低零地电压?

  工频机的输出隔离变压器严格讲是它逆变部分不可或缺的组件,没有全隔离效果,因为旁路无隔离,零线无隔离。

  UPS上有防雷吗?

  UPS可以选配输入C级防雷,它有两种方式:

  1)以保护负载为优先的防雷;

  2)以保护供电为优先的防雷,但是作用不大。因为UPS装了防雷充其量只能使配电柜中省一级防雷,但是配电当中还是不能省略防雷装置。

  防雷在UPS选择中当属十分次要的因素。

  UPS带了隔离变压器

  是否可以抗过载能力增强?

  错了,那是反应速度慢,过载以后UPS都会跳旁路工作,等负载正常后再恢复整流和逆变工作。我们应该通过升级UPS容量来满足日益增长的负荷扩容需要。

  工频机的质量是否更加稳定?

  一些高频机因为节减生产成本、生产条件和设计落后而造成的质量不过关。为了紧跟市场趋势,提高效率更加环保、节能,非常有必要选择知名并且值得信赖的模块化UPS品牌。

网友A: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