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的时候需要上下构成横向和竖向两层加强

楼主(2017-05-03):
在岩棉板施工中期时期,要害操控岩棉板和聚苯板之间的接缝,首先要操控岩留置在棉板和聚苯板之间的缝隙,在10mm~15mm。选用导热系数较低的胶粉聚苯颗粒进行分层加添平坦,使外保温到达央求的保温作用。操控岩棉板之间的缝隙的处理,因岩棉板的施工做法和大模内置保温板的做法根柢一同,可用固定件将其固定在墙体钢筋上。央求固定榜首块岩棉板时的固定点比别的板块多处1-2点。设备别的板块时用力和榜首块硅酸钙板挤紧。
    岩棉板暴露面的处理:此部位应要害操控,因岩棉板归于易吸资料,虽加憎水剂,但在施工进程中应给以留神。央求岩棉板的6个面悉数喷涂界面剂,界面剂的厚度不小于1mm。关于切开暴露的有些,现场运用界面剂进行喷涂。混凝土维护时期需要不了洒水,应选用专用维护剂,防止因过多的洒水而致使资料的损坏。
  (3)岩棉板设备完成后,按方案央求选用0.8mm厚,网孔为12mmX12mm钢网。当铺挂钢网到阻隔带部位时,不得断开,直接持续向下,构成整体,以增强阻隔带部位的抗裂才调。抹抗裂砂浆:厚度15mm。榜首遍底层抗裂砂浆央求水平方向抹平,厚度操控在10mm,使抗裂砂浆和岩棉板上界面剂极好联络。第二遍面层抗裂砂浆和钢网一同沿竖向抹平。使上下构成横向和竖向两层加强。
  4 现在市场上的别的类型防火阻隔带
  泡沫混凝土防火阻隔带功用简介:

(1)耐火性
  首要是无机资料,属A1级防火资料,耐火温度可达1000℃以上,能满意保温板及防火阻隔带高耐火性的央求。
  (2)吸水率
  吸水率低,保温体系在湿润环境下长期运用不会构成霉变,确保了体系的安全性和耐久性。
  (3)保温隔热性
  带高闭孔率使空气活动构成的热传递低,是资料保温的先决条件。GS无机防火阻隔带导热系数最低可到达0.045W/m?k,与聚苯板的导热系数根柢恰当,可满意修建保温隔热的需要。
  (4)绿色环保
  无刺激性和有害气体开释;产烟毒性为安全级(AQ1),出产及施工设备进程无有害气体和废物排放,排碳量少;不存在重复保温撤消的废料给环境构成污染。
  (5)轻质高强
  处理了资料的低密度和高强度相敌对的技能难题,使GS无机防火阻隔带到达了低密度与较高强度的相对一同。密度为150 kg/m3的GS无机保温板抗压强度到达0.2MPa以上,满意了运送与工程运用进程中对强度的高央求。
  (6)过火完整性
  耐火极限跨过1.5小时,而且一贯坚持过火完整性。过火后不会粉化,整体性坚持超卓。此项功用用于防火阻隔带尤为重要,能够确保火灾发生时火焰不从资料粉化的缺口上窜。
  (7)概括本钱低
  几项要害政策、运用作用、节能指数优于同类产品,寿数可达50年,会根除修建物运用期内屡次重复进行有机资料外墙保温施工,整体下来使修建物保温本钱可下降3-5倍。
  5 结论
  这篇文章首要介绍了岩棉防火阻隔带施工时的具体情况,分析了现在市场上的别的类型防火阻隔带。只需准确掌握方案防火阻隔带时的各个细节,才调确保防火阻隔带体现最大的作用,及时为咱们处理问题。

依据现在的规范,外墙保温防火阻隔带是为阻挡保温火灾大面积焚烧而选用A级防火的全岩棉外保温体系。
  我国现时期修建防火的有关规定,外墙保温应运用A级防火资料,若运用B级资料,就得相应添加防火阻隔带设置。
  民用修建:1、高度≥100m的修建,其保温资料的焚烧功用应为A级。

2、高度≥60m<100m的修建,其保温资料的焚烧功用不该低于B2级。当选用B2级保温资料时,每层应设置水平防火阻隔带。

3、高度≥24m<60m的修建,其保温资料的焚烧功用不该低于B2级。当选用B2级保温资料时,每两层应设置水平防火阻隔带。

4、高度小于24m的修建,其保温资料的焚烧功用不该低于B2级。其间,当选用B2级保温资料时,每三层应设置水平防火阻隔带。
  1、岩棉防火阻隔带
  “岩棉板”首要以经摆锤法出产的憎水型岩棉板为保温隔热层资料,选用粘、钉联络技能与底层墙体联接固定,并由抹面胶浆和增强用玻纤网布复合而成的抹面层以及装修砂浆饰面层或涂料构成的A级不燃型修建节能保温体系。岩棉板外墙外保温体系,导热系数低、透气性好、焚烧功用等级高档优势,可运用于新建、扩建、改建的寓居修建和公共修建外墙的节能保温工程,包含外墙外保温、非通明幕墙保温文EPS外保温体系的防火阻隔带。

体系构造首要包含:粘结层、保温层、抹面层、饰面层及配件。饰面层应选用饰面砂浆、装修灰浆等轻质功用性涂层或有超卓透气性的水性外墙涂料。 导热系数低、透气性好、焚烧功用等级高档优势,可运用于新建、扩建、改建的寓居修建和公共修建外墙的节能保温工程,包含外墙外保温、非通明幕墙保温文EPS外保温体系的防火阻隔带
  2、施工技能
  (1)施工次第:外侧墙体钢筋绑扎结束→加水泥砂浆垫块→固定岩棉板、插接栓→和内侧模板→和外侧模板→浇筑混凝土
  (2)施工条件:按图纸和方案改动央求,墙体钢筋绑扎结束,且在钢筋上需要固定岩棉板的方位,依照岩棉板上口标高用红漆做好符号。墙体外侧(即:贴岩棉板一侧)水泥砂浆垫块每平米放置4个,垫块厚度央求15mm,成梅花形散布。预订监理进行查验,查验合格后可进行下一道工序的施工。
  (3)固定岩棉板、插接栓(大模内置型):设备岩棉板之前,应将底层聚苯板的上口切开平坦,使岩棉板能够与聚苯板接茬平齐。依照钢筋上事前做好的符号,把岩棉板上口与之对齐,用20#绑丝与钢筋绑扎、固定。再把钢板网和岩棉板贴严,用电钻按墙体竖向钢筋的方位打孔,设备锚栓和锚筋,锚栓和锚筋与墙体钢筋绑扎健旺,固定点每平米不少于5个。
  (4)细部方位的做法
  1)防火阻隔带遇窗洞口时的做法:
  阻隔带遇有窗洞口时,此处岩棉板与窗洞口贴平齐,但钢板网需长出80mm,向窗洞口内侧折成“L”型,固定于洞口内侧。
  2)后期补做防火阻隔带的部位:
  将补做有些的聚苯保温板悉数割下、铲平,收拾洁净残存在混凝土表面上的聚苯颗粒以及别的杂物。有聚苯板插接栓的部位用切开机贴混凝土表面面切开规整。混凝土表面收拾洁净后,均匀涂刷界面剂,待单调后设备岩棉板。设备时锚栓的孔位尽量选在钢板网的交点处,有利于钢板网和岩棉板的固定。靠墙体表面的一侧的岩棉板有必要满刷粘结剂。
  3)接缝处的做法:
  岩棉板与楼层外墙上底层的保温板相接时,聚苯板为岩棉板预留380mm缝隙,将400mm的岩棉板挤进缝隙。可确保此部位缝隙的紧密。两板件的缝隙,在相接前可在边侧涂改粘结剂,再用力挤紧,直到粘结剂稍有外溢,刮平。起到粘结紧密和隔断桥接的作用。
  4)转角处的做法:
  阴角部位的岩棉板的设备,依照凸压凹的准则,相接处缝隙挤紧、紧密。阳角处的做法依照短面压长面的准则,此部位的接缝有必要用胀栓固定。
  5)大模板螺栓孔:
  用电钻进行打孔设备,根绝剔凿成孔。
  (5)合模板,浇筑混凝土
  依照内墙操控线校对模板,拧紧螺丝,再次进行校对,检查笔直度,浇筑混凝土。
  3、质量操控要害
  (1)在设备的前期时期,岩棉阻燃阻隔带的外立面笔直度,依据构造类型,阻燃阻隔带的方位处于层与层相接的部位。此部位操控的要害是:确保设置的阻隔带在同一竖向笔直面上。首要办法是:以构造内控点为依据,运用铅垂仪经过投测内控点到施工层阻隔带部位,用盒尺实测调整规范差错,使各楼层间此部位的笔直度操控在±5mm以内。

网友A:
岩棉板施工中期时期,要害操控岩棉板和聚苯板之间的接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