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如何做两轴坐标的曲线

楼主(2017-05-03):
请各位大神赐教

设备有两组相互关联的数据,
数据1:  100~2000  的变化范围
数据2:     0~100的变化范围,

如何用昆仑通态里面的实时数据曲线,在一个图里面,将两个数据的实时变化值显示出来。

我的想法是,能否设定两个不同范围值的Y坐标,进行显示。

请问能否实现,如果能实现的话,麻烦将操作流程说一下,小弟在此拜谢。

网友A:
实时曲线构件和历史曲线构件

网友B(2017-06-02):
这个有难度,只有实时曲线和历史曲线

网友C:
实时曲线的话你得用两个实时曲线构件,勾选上透明曲线,Y轴坐标不显示即可,这两个构件重叠就能在同一个地方显示,然后Y轴的坐标用标签自己标上就行;

历史曲线本身每条曲线都能设置Y轴范围的,Y轴坐标不显示用标签自己标上即可

网友D:
好的   下下来  看一看呢。。

网友E(2017-08-07):
好像可以写脚本来做吧

网友F:
学习一下,刚想学

网友G:
看看,学习一下看看,学习一下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H(2017-09-16):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肉

网友E:
用一个实时曲线构件, Y轴坐标范围设置为,0-2000, 这样两个数据都可以显示在一个画面。

网友I(2019-05-25):
我虽然知道楼主说的是个办法,想到工作量就跪了,原先让第一排每个字向下移动4步,然后是第二排每个字下移7步,

网友J(2019-09-12):
Y轴坐标范围设置为,0-2000, 这样两个数据都可以显示在一个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