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镜像备份

楼主(2017-05-03):
请教各位:

发那科机器人镜像备份(Image Backup)主要备份哪些内容,哪些故障、哪些情况需要用镜像备份?

网友A(2018-05-31):
同问,同问同问  有没有大神来解释下啊

网友B(2018-07-10):
预先准备经验,以防后期使用中的不测

网友C:
谢谢,我正在学习发那科请多帮忙

网友D(2019-10-06):
镜像备份的是系统,只有需要系统软体刷机时才需要镜像备份以防万一,或者是更换主板或者系统模块,正常是不需要的。

网友E:
好像是所有的东西。

网友F(2020-09-28):
镜像就是机器手里的所有参数 程序 包括系统全都备份

网友G:
装过电脑系统吗?Ghost出来的IMG文件是一样的,系统级,系统配置,用户配置,参数,用户程序通通在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