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些蓝色功能块是什么东西,怎么看

楼主(2017-05-03):
这些蓝色功能块内容为什么是全英文的,是自带的?

网友A:
蓝色块是欧姆龙提供给用户使用的功能块,对于不同的系统配置其使用条件不同,在你CX-ONE软件安装目录中的OmronLib中有。

网友B:
蓝色的功能块是OMRONLib中OMRON提供的标准功能块,其它颜色的功能块是用户自定义的。

网友B:
程序可否发出来看看?shuo8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