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和电脑WIN7连接

楼主(2017-05-03):
各位大神求助一下,我这里有个设备的PLC是三菱FX3U的,加两个电磁阀,现在需要更改一下程序。

我的编程线是 USB-SC09-FX的  笔记本是WIN7 64位的  能够通讯上吗?

是不是需要编程线的驱动?我下载了一个安装了好像不对,麻烦各位大神你们谁有给我发一个,感激不尽!!!281695153@qq.com

 我是自学的很多地方也不太熟悉,请教大家。实在是没有积分啦

网友A:
1、三菱没有USB-SC09-FX的,所以这些线缆都是国产厂商的。

2、USB转RS422的芯片国产厂商一般采用,FIDI,PL2303以及CH340,FIDI的不需要驱动,在Win7或以上系统中可以自动识别。PL2303的官网有提供64位的驱动,最便宜的CH340的应该也有这些驱动,因此直接去厂商那里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驱动你的编程线连上电脑可以自动搜索下载,以前用过

网友C:
一般装了GXWORKS2都有装驱动

还有我现在用的都是穿透下载,很方便,有空你也试一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装了GXWORKS2都有装驱动还有我现在用的都是穿...

什么是穿透下载??????

楼主(2017-12-18):
引用 网友A:
1、三菱没有USB-SC09-FX的,所以这些线缆都是...

非常感谢您

网友E:
FX3U跟电脑连接不需要安装特别的驱动,你插上电脑都能自动识别并帮你安装的,通讯是要注意端口,要自己选择COM,不然可能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