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HMI如何使得按钮失效

楼主(2017-05-04):
威纶通HMI要使得按钮失效,可以在”安全“里设置,但是只能设置一个条件,我想增加条件的话,可以怎么办?通过宏指令还是什么其他的方法,求赐教,谢谢!

网友A(2017-08-31):
安全选项里面有这个功能

网友B:
没用过失效,很感兴趣,楼主如果解决了,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失效,很感兴趣,楼主如果解决了,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D(2018-02-16):
感兴趣,楼主如果解决了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F:
很简单   比如说新增  功能键     将功能键属性-安全  失效-使用   然后设置LB寄存器比如说LB0   在宏指令中写程序将LB0写1或者0   相应的功能键就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