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王和PLC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7-05-04):
需要在S7-200PLC上提取模拟量,利用组态王软件实现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的显示。

现在有几个问题需要请大神指教指教:

  1. 模拟量的输入是否靠定义I/O口变量就可以直接调用。

  2. 如何将PLC端的模拟量输入MYSQL的数据库中。(MYSQL按照教材已经设置好了)

  3. 历史数据的文件应该如何设置(按照教程选取了位置,但是觉得没有实现功能)

楼主:
请问下这个变量定义的寄存器的位置应该是什么呀

网友A:
很好的资料啊,可以学习学习